光控逻辑门器件应用在极高接地是什么原因?

楼主:
光控逻辑器件应用在变频器之中,适应变频器的极高接地环境和感应噪声环境,请问极高接地噪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请问极高接地噪声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极高接地噪声】。

原文是【适应变频器的极高接地环境和感应噪声环境】。变频器有两个【环境】,一个是【极高接地环境】,另一个是【感应噪声环境】,二者是并列关系,不能合二而一。

你的汉语水平,亟待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极高接地噪声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极高接地噪声】。 原文是【适应变频器的极高接地环境和 ...

那么什么是极高接地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什么是极高接地环境?

【那么什么是极高接地环境?】

你读过反激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如果我们以反激开关电源输出侧负极为【地】,那么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原边对这个【地】可能具有很高的交变电压,包括工频和开关电源使用的高频以及谐波,这就是极高接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