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栅极下拉电阻和稳压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IGBT栅极的下拉电阻要靠近栅极放置,作用是给IGBT寄生电容Cge放电,那么这个电阻一般选择多大?

IGBT的栅极加一个稳压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寄生电容Cgc在IGBT关断的时候(集电极电压耦合到栅极),栅极过压就会损坏,请问这个寄生电容Cgc电容耦合到栅极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稳压管一般选择是20V的,应该是IGBT栅极承受电压就是20V。

网友A:
实际电路中,电阻的值通常在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之间。

具体选择哪个值,要看 IGBT的数据手册、应用环境和电路要求来确定。

网友:
建议在设计电路之初,比如前期打样电路3-5块板,进行小批量试验时,就应该确定

比如进行一些仿真和测试,就可以确定最佳的电阻参数值和其他参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中,电阻的值通常在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之间。 具体选择哪个值,要看 IGBT的数据手册、应用环境和 ...

你说的这个几十欧的电阻是串在栅极的吧,用来防止栅极电容和引线电感引起的串联谐振,如果是并在栅极和射极之间的电阻应该是比较大的吧?

网友:
栅极下拉电阻不一定需要,gate driver内部是有电阻形成放电回路。或者预留PCB焊盘,调整这个电阻值从而调整关断时间

网友:
这个稳压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寄生感抗和电容形成振荡,关断时通过gate driver 对电容放电,不存在集电极电压耦合到栅极导致高压损坏栅极一说

网友:
IGBT或MOSFET管的栅极与地之间的下拉电阻一般是10K以内,2.2K以上,并联的稳压管是1N746A,稳压值是18V,驱动电压一般用15V的多,小的话电压是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