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侧并联一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
一个光耦原边信号传输过来,副边光敏三极管输出端有一个下拉电阻,三极管集电极直接接5V电源,现在问题是三极管输出电平不稳定,解决办法是在原边发光二极管侧并联一个电阻,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当然我看有的电路士并联电容的,难道发光二极管在开通关断阶段有毛刺产生?

网友:
请问并了多大的电阻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电阻主要是给弱电流信号一个通路,避免流过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导致误导通。

但是,要看具体电路,有时并联电阻是为了分流,这个电阻要合适。不然电流基本上都在电阻上流过而在光耦上没有流过,

网友:
单纯是为了保护光耦,建议加反向二极管进行保护。

网友:
光耦原边信号主要是能实现充分的开和可靠的关就可以。

网友:
这是过去遗留的一个问题,一般认为,光隔元件有“不稳定”的现象,所以有各种减小不稳定的方案。

但大家公认:光隔下“空白”即禁线、禁敷铜是最佳的防止以为毛刺的做法。也有很多高手直接开隔离槽孔。

这个原理就不讲了,因为牵扯的范围太大。

我们不否认输入并联电阻,可以提高光隔的安静程度,起到提高输入可靠性,但不能否认上述“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