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补偿技术是一个什么过程?

楼主:
常见的相位补偿技术有如下几种?

1、加简单滞后电容补偿,牺牲带宽以换取稳定性

2、加米勒电容补偿需要电容容量小适合于集成电路

3、加电阻电容来补偿,在传递函数增加一个零点以消除一个极点,这种办法牺牲的带宽要小一些

4、在反馈回路加电容,即在F(jw)中引入一个导前相位,抵消A(jw)的滞后相位,从而达到改善稳定性的目的

这个相位补偿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相位补偿和频率补偿是一个意思吗,有一本书上说是一个意思,但是百度查了一下说有所差别?而且怎么设计控制这个相位补偿,同时在相位补偿中是否伴随着滤波?

网络找的:频率补偿和相位补偿都是信号处理中常用的技术,但它们并不相同。 频率补偿是指对信号的幅度响应进行修正,从而使信号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均匀地放大或者压缩。 而相位补偿则是指在特定频率上使信号的相位发生改变,以便让多个信号在某一时刻汇合时达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A:
【网络找的:频率补偿和相位补偿都是信号处理中常用的技术……】

网络上的东西,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是胡说八道。这就需要你具备分辨能力,判断哪个是胡说八道,哪个存疑,哪些可能是正确的。

网友A:
【怎么设计控制这个相位补偿,同时在相位补偿中是否伴随着滤波?】

相位补偿一定伴随着滤波。事实上,是用一系列滤波电路组成相位补偿电路。

你需要先搞清楚一阶RC电路的幅度-频率特性和相位-频率特性,简称幅频和相频特性,包括一阶低通和一阶高通。不仅仅是列出公式,而且需要画出幅频和相频曲线并清楚了解幅频曲线和相频曲线的特点。公式便于计算,但曲线更有助于直观理解。然后理解什么是零点和极点。再搞清楚二阶电路,尤其是LC电路。再搞清楚如何根据你所需要的补偿特性,设计出补偿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计控制这个相位补偿,同时在相位补偿中是否伴随着滤波?】 相位补偿一定伴随着滤波。事实上,是 ...

一阶低通滤波,传递函数H(w)=1/(1+jwRC),幅频曲线就是对这个复数取绝对值,相频特性曲线就是求出这个传递函数的正切角。或者这个复数表示为a+jb,幅频特性曲线就是根号(a^2+b^2),相频特性曲线就是arctan(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阶低通滤波,传递函数H(w)=1/(1+jwRC),幅频曲线就是对这个复数取绝对值,相频特性曲线就是求出这个传 ...

4楼说得都对。

但是,画出来(而且幅频和相频曲线横轴用对数坐标,幅频纵轴也用对数坐标)才可能深刻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阶低通滤波,传递函数H(w)=1/(1+jwRC),幅频曲线就是对这个复数取绝对值,相频特性曲线就是求出这个传 ...

有了5楼所说一阶RC电路的幅频和相频曲线,再考虑首帖中第3种方法(加电阻电容来补偿,在传递函数增加一个零点以消除一个极点)如何用曲线表示其极点和零点,以及第3种方法可以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络找的:频率补偿和相位补偿都是信号处理中常用的技术……】 网络上的东西,有一半甚至 ...

象邻家有网友说的有神棍老是在胡说八道,我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象邻家有网友说的有神棍老是在胡说八道,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