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

楼主:
求助,使用GD32F303CCT6通过8位的MCU连接到由ST7796U驱动的液晶显示屏做一个数字万用表,设计出以下功能:按键选择控制功能,可以通过按键的上下左右选择进入菜单,进入菜单后,可以选择相应的功能进行测试,如选择了测试电压电流电阻等功能界面,通过其他按键可以自由切换测试功能;最后将测试的数据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求助,对于这些功能应该怎么做?有无大佬做过相似的开发?

网友:
通过功能反推技术方案,这些你已经基本实现了

网友A:
GD32F303CCT6通过8位的MCU连接到由ST7796U驱动的液晶显示屏?

为什么不直接通过GD32F303CCT6驱动ST7796U驱动的液晶显示屏呢

网友B:
把电路搞定。

把液晶显示程序搞定

把adc搞定

然后把按键程序搞定。

组和起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可以看看立创硬件社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D32F303CCT6通过8位的MCU连接到由ST7796U驱动的液晶显示屏? 为什么不直接通过GD32F303CCT6驱动ST7796U ...

因为买的屏幕只支持8MCU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搞定。 把液晶显示程序搞定  把adc搞定 然后把按键程序搞定。 组和起来就差不多了 ...

电路设计和液晶显示已经完成了,功能界面也搭建好了,就是按键那一块没找到合适的参考项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立创硬件社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

看了有一个数字万用表,但是没有开源的代码,只能参考设计电路,但是功能实现参考不了。

网友E:
量程,精度有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和液晶显示已经完成了,功能界面也搭建好了,就是按键那一块没找到合适的参考项目。

你搜一下 github上应该有蛮多  像MultiButton这种。

当然 如果你熟悉编程可以自己随便整。比如在定时器里面搞个函数扫描你的按键的变化去判断哪个按键按下。主程序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程,精度有要求吗

有要求,想做到显示四位半,精度在上下5%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搜一下 github上应该有蛮多  像MultiButton这种。 当然 如果你熟悉编程可以自己随便整。比如 ...

好的,大佬,编程熟悉,我写过一个3*3的矩阵键盘,效果不理想,想着求助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有一个数字万用表,但是没有开源的代码,只能参考设计电路,但是功能实现参考不了。

那就先参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大佬,编程熟悉,我写过一个3*3的矩阵键盘,效果不理想,想着求助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73935-1-1.html 你看下我这个帖子,看有没有帮助。多个按键可以加一下。

网友:
按键与菜单配合网上有现成规范的程序,你看懂了自己写写就可以了。

没人愿意组织你想实现的方案。除非M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