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探测仪是什么原理?

楼主:
是检测无线信号强度的还是检测红外线强度?

网友A:
感觉不是很靠谱,并不是所有摄像头都会发出红外光的,无线更不靠谱了,如果有线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很靠谱,并不是所有摄像头都会发出红外光的,无线更不靠谱了,如果有线的呢

有红外夜视功能的才会发出红外光是吗?还是哪些特殊摄像头不会发出红外光?

网友:
刚才用手机摄像头照看另一台手机摄像头看不到光。

估计是红外的摄像头可以检测得到。

网友B:
偷拍的夜视有的会自己有IR800-1100波段的红外光线打光,这种测试仪器就是IR波段的CMOS感光抓信号。

有些手机能抓红外的也能测到,

另外这类仪器有些是扫WiFi,有些偷拍摄像头是无线的,扫wifi频段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拍的夜视有的会自己有IR800-1100波段的红外光线打光,这种测试仪器就是IR波段的CMOS感光抓信号。 有些 ...

那一般就是通过检测红外光和WIFI来检测针孔摄像头呗。

网友B:
如果一个东西不发光,不发信号,你怎么检测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个东西不发光,不发信号,你怎么检测到呢?

如果是人的话就是第六感~设备的话还真没有其他方法能检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人的话就是第六感~设备的话还真没有其他方法能检测到了。

仙哥,不是人人都像你第六感,第七感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人的话就是第六感~设备的话还真没有其他方法能检测到了。

你还别说啊,有不少人眼睛构造比较特殊,部分感光细胞能够接受近红外的750+以上的,好像小孩子天生耳朵能听到一部分次声波和超声波,眼睛也能看一些红外。后来长大就退化了,我好像看到过类似介绍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啊,有不少人眼睛构造比较特殊,部分感光细胞能够接受近红外的750+以上的,好像小孩子天生耳朵能 ...

可能刚生下来还没适应这个世界。

网友D:
摄像头种类不同,摄像头探测仪工作原理不同。以红外摄像头探测仪为例,题主问题中貌似是主动式红外探测仪。它内部的红外传感器接收红外光进行光谱强度分析,利用TOF原理实现距离探测,更复杂一点,还会利用发射和接收红外光的相位差进行角度或多普勒速度计算,获得角度或速度信息。总之,题主问的,探测距离那就是强度,探测速度或角度啥的,那就不止是考虑红外强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种类不同,摄像头探测仪工作原理不同。以红外摄像头探测仪为例,题主问题中貌似是主动式红外探测仪。 ...

感觉这摄像头探测仪知道原理了,其实也不难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