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分压值计算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下下图所示的热敏电阻分压后达到单片机2脚的电压如何计算?

电容C9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下图所示的热敏电阻分压后达到单片机2脚的电压如何计算?】

就是5V电压在R5电阻与OTP1电阻的分压。(5/(R5+OTP1))*OPT1。

网友:
【电容C9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

为高频交流提供一条阻抗较小的通路。因为OPT1的引线可能较长,容易引入干扰,C9可以将高频干扰短路到地而不进入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所示的热敏电阻分压后达到单片机2脚的电压如何计算?】 就是5V电压在R5电阻与OTP1电阻的分压。(5/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热敏电阻(不同温度下呈现出不同电阻值)和电阻R5分压,单片机计算电压得出热敏电阻对应的温度。V_AN5=(R_OTP1/(R_OTP1+R5))*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