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3846电源控制芯片的几个问题

楼主:
UC3846芯片利用PWM控制电机转速时,如何设置最优的脉冲宽度?

UC3846的11脚和14脚的输出,是互补关系吗?互补的话,占空比最大不超过50%吗?

数据手册UC3846的频率应该由8脚和9脚的电容电阻决定。但调试时8脚和9脚的电阻电容不变,还有哪里会影响到频率呢?

脚l:限流电平设置端;

脚2:基准电压输出端;

脚3:电流检测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

脚4:电流检测放大器的同相输人端;

脚5: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

脚6: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

脚7:误差放大器反馈补偿;

脚8:振荡器的外接电容端;

脚9:振荡器的外接电阻端;

脚10:同步端;

脚Il:PWM脉冲的A输出端;

脚12:地;

脚13:集电极电源端;

脚14:PwM脉冲的B输出端;

脚15:控制电源输入端;

脚16:关闭端。

网友:
【UC3846的11脚和14脚的输出,是互补关系吗?互补的话,占空比最大不超过50%吗?】

11脚和14脚输出是同频率同宽度但相位相差180°的矩形脉冲。矩形脉冲占空比两路均不超过50%。

网友:
【数据手册UC3846的频率应该由8脚和9脚的电容电阻决定。但调试时8脚和9脚的电阻电容不变,还有哪里会影响到频率呢?】

UC3846振荡频率由8脚和9脚电阻电容决定,计算公式见下图。

除8脚和9脚电阻电容外,UC3846振荡频率还受10脚影响。10脚标注SYNC,意思是同步。两片UC3846同步的联接方法见下图。

网友A:
【UC3846芯片利用PWM控制电机转速时,如何设置最优的脉冲宽度?】

脉冲宽度最大(占空比最大)时,电动机能够达到最高转速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3846芯片利用PWM控制电机转速时,如何设置最优的脉冲宽度?】 脉冲宽度最大(占空比最大)时,电动 ...

谢谢老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