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在3D模式下怎么不显示3D体?

楼主:
KiCAD画的板子在3D模式下看到的和焊好的实物接近,如果我想只查看板子的3D效果,元件只显示焊盘,类似AD的关闭show 3d bodies功能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元件只显示焊盘的3D效果,是不是就和AD一样,把元件封装库中的3D模型删掉就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只显示焊盘的3D效果,是不是就和AD一样,把元件封装库中的3D模型删掉就可以把

AD不用删除,3D模式下有一个开关,关闭就不显示3D体。想显示时可以再打开。如果删除就彻底没了。

网友B:
KiCad 3D模式下有一个开关,关闭就不显示3D体。想显示时可以再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d 3D模式下有一个开关,关闭就不显示3D体。想显示时可以再打开。

感谢,找到了。

这两个开关对应贴片3D模型和插件3D模型,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