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i.MX93开发板】2.1 人脸识别考勤机环境搭建--opencv与opencv-contrib

楼主:
前言:

本次人脸识别部分主要使用的是opencv,不使用其他第三方库。本章主要记录了opencv与opencv-conturb的编译过程。宿主机环境:ubuntu20.04  opencv版本:4.8.0  opencv-conturb版本:4.8.0(切记opencv与opencv-conturb版本必须一致)。

一 . cmake-gui下载

就两步

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
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qt-gui

二. opencv与opencv-conturb源码的下载

可以直接去github上下载,但是下载速度令人堪忧。可以同步到自己的gitee仓库,下载会快很多。

//下载opencv-conturb-4.8.0
git clone https://gitee.com/cool-ditch-repair/opencv_contrib1.git
//下载opencv-4.8.0
git clone https://gitee.com/cool-ditch-repair/opencv.git

三,编译安装

cmake -DENABLE_PRECOMPILED_HEADERS=OFF -D 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BUILD_TIFF=ON -D CMAKE_INSTALL_PREFIX=/usr/local -D OPENCV_EXTRA_MODULES_PATH=/home/airobot/opencv-4.8.0/opencv_contrib-4.8.0/modules/ ..

make -j16
make install

四,交叉编译

1.任一目录下,进入cmake-gui界面:

$ sudo cmake-gui

2、配置生成目标选项

3、配置编译器

4、指定编译的内容、路径等

5、执行配置,生成Makefile

6.执行编译,并静候出错:

问题集合:

================================

7,编译、安装扩展库 opencv_contrib

找到 OPENCV_EXTRA_MODULES_PATH 项,选择扩展库源码 opencv_contrib-4.8.0 目录下的 modules 目录

点击 Configure ,生成配置(若仍然有红色,则再点多次至红色消失)

点击 Generate ,生成 Makefile

8.编译、安装

记录:

由于整个编译过程实在公司电脑上经行的,目前电脑上没有详细的过程截图。明天补全所有过程图片。

网友:
这个可以重新复盘的了。。。。。。待试一试咯!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A:
自动挂载imx的g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挂载imx的gpu?

imx.93 好像没有GPU,屏幕显示也不是很丝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mx.93 好像没有GPU,屏幕显示也不是很丝滑

有吧,我记得有个2d还是3d的gpu。 imx9这种高档货不应该不配g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吧,我记得有个2d还是3d的gpu。 imx9这种高档货不应该不配gpu

真没有,我还又去找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吧,我记得有个2d还是3d的gpu。 imx9这种高档货不应该不配gpu

因为运行出厂镜像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不丝滑,后面才看到他没有G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运行出厂镜像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不丝滑,后面才看到他没有GPU

这个片子应该是imx系列最高的吧?没有?

网友A:
  不过看起来93是有2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看起来93是有2d的

我又去看了一下,确实有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