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
由基本反馈电路的电路组成结构,得出闭环传递函数为A=A/(1+\beta A),电路的开环增益是各个晶体管参数和电容参数的函数,所以也是频率的函数,于是闭环增益就可以写作A=A(w)/(1+\beta A(w)),反馈电路的稳定性和1环路增益A(w)有关,当环路增益的幅值为单位1且相角为180度时,A(w)=-1则闭环增益为无穷大,这就导致当输入信号为0时,输出信号信号不为0,也就意味着电路产生了震荡。

判断系统稳定性的依据:奈奎斯特判据,不仅可以判定系统是否稳定,还可以判定系统稳定程度。使用这一判断依据首先要画奈奎斯特曲线,也就是环路增益在极坐标系下的轨迹图。

由一个例子引出判断电路稳定性的奈奎斯特依据可以表述为:当奈奎斯特曲线包围或通过点(-1,0)时,放大器不稳定。包围或者通过该点,幅频增益为-1,相频增益为0,系统输入和输出原本相差180度,然后系统在增益-1,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叠加系统振荡。

利用这一依据,可以得到很多情况下更简单的稳定性测试方法。即在频率为-180度时,若|A(w)|>1,则放大器不稳定。这句话有定不太理解,是指系统的相位增益为-180度时,系统的增益大于1,则可以判定放大器电路不稳定的意思吗?

通过检查环路增益就可以判断反馈系统是否稳定,环路增益是频率的函数,在这里引出两个概念,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

1、相位裕度:在环路增益为1的频率处,若环路增益相位的绝对值小于180度,则系统稳定,再次频率处环路增益的相角与180度的差值(绝对值)称为相位裕度,设计师的相位裕度典型值为45-60度。有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环路增益为1时进行判断,是电路要保持放大特性,幅值增益一定要大于1的原因吗?再有,开环时的输入输出之间的相位差已经相差180度,加上闭环支路的相位差,也就是说整个环路增益的相位差要远离-180度,一般因为电路是容性的,所以相位裕度要大于225度到240度,这样才能实现环路输入输出稳定不会叠加?

2、增益裕量:表示在相位-180度时的频率处环路增益|A(w)|的大小,反映了系统仍能保持稳定时的环路增益可以增加的程度。这是指当环路输入输出已经相差去0度时,由于此频率点的幅值增益还没有大于等于1,系统将在一段时间平衡后达到稳定,这个增益裕量是指在相位-180度时频率点到增益为1处频率点,这两个频率点之间的频率差吧?

3、相位增益会超过-180度吗?两个同频的正弦波,他们之间相位最多相差180度,如果考虑电路的容性,最多相差不大于360度,电路信号经过电容延时最多90度,现在延时这么多是经过多级容性负载出现的吗?

网友:
【这句话有定不太理解,是指系统的相位增益为-180度时,系统的增益大于1,则可以判定放大器电路不稳定的意思吗?】

【3、相位增益会超过-180度吗?】

在另一帖中我已经提醒过:别自造名词。什么是【相位增益】?

网友:
【即在频率为-180度时,若|A(w)|>1,则放大器不稳定。】

什么时候频率的单位成了【度】了?

网友:
后端电容及寄生参数延时,使得反馈环路不稳定,可以看一下OPA带容性负载稳定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