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系统变得稳定的方法

楼主:
1、频率补偿:频率补偿的基本方法是在环路增益函数中引入新的极点,使得低频且|A(w)|=1的相位|\varphi|小于180度。引入一个频率很低的极点,并假设原来极点位置不变,此时相位|\varphi|小于180度时,环路增益的幅值为单位1,即系统稳定。由于引入的极点频率很低,但它决定了系统的频率响应,所以称之为主极点。这个主极点的引入可以通过增加一级具有很大输入电容的电路实现,尽管不太实用,但是给出了稳定电路的基本方法。

我的理解,频率补偿就是在幅值增益大于1时,使得相位增益小于-180度,幅值增益大于1时,相位增益大于180度,是不是这样?

2、闭环频率响应:由于主极点决定了电路的频率响应特性,增加主极点开环增益为A(f)=Ao/(1+j(f/fpd)),fpd是主极点频率,于是闭环增益可以表示为Af(w)=A(f)/(1+\beta A(f)),两式处理可得一个结论,增益带宽积是一个常数。为什么是主极点决定电路的频率出响应特性呢?其次闭环系统的增益已经求出,带宽就是增益为-3dB对应的频率点,但是怎么算出这个增益带宽积是常数呢,也就是怎么求出带宽的表达式?

3、米勒补偿,运算放大器一般对应三级电路,每一级电路对应环路增益的一个极点。假设第一个极点f1由第二级增益电路的输入电容形成,为使电路稳定,可以将极点f1移动到低频处,而非增加第四个极点,增加电路的输入电容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在中间一级的输入输出之间跨接电容,这一电容称为补偿电容。之前看到两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米勒补偿。

1、一个0-10V/0-20mA的模拟量输入电路如下:

还有一个就是用示波器探头测量电阻R1两端电压时,由于探头存在输入电容Ri,需要在测量的电阻R1两端并联电容,探头的输入电阻Ri,补偿电容大小为R1C1=RiCi,这个是不是也是米勒补偿?

网友:
【我的理解,频率补偿就是在幅值增益大于1时,使得相位增益小于-180度,幅值增益大于1时,相位增益大于180度,是不是这样?】

别自造名词,什么是【相位增益】?哪本书上说的?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用示波器探头测量电阻R1两端电压时,由于探头存在输入电容Ri,需要在测量的电阻R1两端并联电容,探头的输入电阻Ri,补偿电容大小为R1C1=RiCi,这个是不是也是米勒补偿?】

不是。

这里无论并联不并联电容,并联上去的电容多大,都不存在系统的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