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加热后为什么没磁性了?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3D小玩意,想把磁铁嵌入到模型里面,用烙铁把磁铁加热后(估计有150~200度),融到模型里面了,结果发现磁铁几乎没有磁性了(冷却后也一样)。

查了一下好像加热确实会让磁铁没有磁性,而且好像是永久性的,恢复磁性好像还得弄线圈啥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磁铁加热后为什么没磁性了?】

永久磁铁加热或者受强振动后,磁畴的有序排列被破坏成为无序状态。

网友:
可以重新加磁

网友A:
磁铁遇热会失去磁性。磁和电子是分不开的,运动的电子周围就有磁,这叫电磁效应,磁铁烧红后,它内部的分子热得乱窜,破坏了电子运动的方向性,电磁效应互相抵消,整块“磁铁”就不再显示磁性。

实验证明,磁铁烧红后,它就失去了磁性。因为当磁铁和磁石的温度升高时,它们内部的分子热运动越来越快。当温度升高到某个数值时,剧烈的分子热运动,终于完全破坏了电子运动的方向的规律性,磁铁的磁性也就消失了。

金属学家把磁铁和磁石完全消失磁性的温度称为"居里温度"。钢铁的居里温度是77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铁遇热会失去磁性。磁和电子是分不开的,运动的电子周围就有磁,这叫电磁效应,磁铁烧红后,它内部的分子 ...

【金属学家把磁铁和磁石完全消失磁性的温度称为"居里温度"。钢铁的居里温度是770℃】

【居里点】不是磁铁和磁石完全消失磁性的温度,而是铁磁性材料转变为顺磁性材料的温度。

UUC

网友:
磁畴的有序排列被破坏成为无序状态。,然后又恢复。

家家都用的电饭煲,天天在用这个特性。只是温度没有达到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学家把磁铁和磁石完全消失磁性的温度称为"居里温度"。钢铁的居里温度是770℃】 【居里点】 ...

对的。凡有未成对电子的分子,在外加磁场中必须沿磁场方向排列,分子的这种性质叫顺磁性,具有这种性质的物质称顺磁性物质。

网友:
一般磁铁在80-120℃就是去磁性了,稀土磁铁一般在120以上。

所有的磁铁在超过居里温度以后,一般磁性会损失一半以上,但超过的更多,则完全消磁,不能回复。

同样,铁磁性的钢、铁也一样,在超过140℃以后就不能被当作铁磁材料了,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电机一般都有高温保护。

网友:
高温失磁,破坏了磁性,有些可逆有些不可逆

网友C:
不加热就行嘛。干嘛去加热呢。

网友D:
高中应该有教过这个吧,磁铁加热就消磁了。

网友E:
要用类似那种电感线圈才能重新加磁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加热就行嘛。干嘛去加热呢。

加热为了让磁铁融到3D打印件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中应该有教过这个吧,磁铁加热就消磁了。

可能是太久了给忘了,没啥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太久了给忘了,没啥印象

你需要一套 费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热为了让磁铁融到3D打印件里面。。。

打印好模型后卡进去,顺便点点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印好模型后卡进去,顺便点点胶就可以。

模型留的洞太小,磁铁卡不进去,下回就不加热磁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用类似那种电感线圈才能重新加磁吧?

用线圈大电流,产生强磁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线圈大电流,产生强磁场才行。

等有机会我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G:
这个特性不要解释为什么,就是加热没磁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特性不要解释为什么,就是加热没磁性了。

可能是以前上课的常规知识,只是这次实践后印象会更深了。

网友:
磁铁加热后失去磁性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热激发效应:在较高的温度下,磁铁内部的原子和电子受到热能的激发,导致热运动加剧。这种热运动会使得磁矩的方向变得不稳定,原本整齐排列的磁畴(内部磁矩方向一致的微小区域)变得混乱,从而削弱了整体的磁性。

  2. 居里定律:磁性材料的磁性强度与温度之间遵循居里定律。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磁性强度与温度呈反比例关系。当温度超过某个特定值(称为居里温度)时,磁性强度会急剧下降,直至完全失去磁性。例如,钢铁的居里温度约为769℃,当温度升高到这一值时,磁铁会完全失去磁性。

  3. 热磁效应:在磁场中,温度的升高会导致磁矩的方向发生偏移,从而减小了磁性的强度。这种效应在磁铁加热时同样存在,进一步削弱了磁铁的磁性。

综上所述,磁铁加热后失去磁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热激发效应导致磁畴排列混乱、居里定律使得磁性强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以及热磁效应使磁矩方向偏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磁铁在高温下失去原有的磁性。

网友H:
谢谢科普,现在这么多电动车,夏天的时候电机工作发热加上环境高温导致磁铁磁性降低,是不是可以说磁性下降导致电动车续航降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科普,现在这么多电动车,夏天的时候电机工作发热加上环境高温导致磁铁磁性降低,是不是可以说磁性下降 ...

夏天电动车续航降低吗?还真不了解。

网友:
就是有序重新变成无序了。

网友:
可以充磁

网友:
嗯嗯,但是感觉挺麻烦的,准备换个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