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系统稳定性

楼主:
1、增益裕度:一个系统的稳定与否取决于环路增益T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的方式,闭环系统的增益为A=xo/xi=a/(1+a\beta),a为开环增益,\beta为反馈支路放大倍数。环路增益有可表示为A(jw)=a/(1+T(jw))

1)如果环路增益|T|<1,由上式可得A(jw)<1,所以A(jw)>a(jw),尽管如此,由于反复环绕环路流过的信号的幅度会逐渐降低,并最终消失,因此电路是稳定的,而且A(s)的极点必然落在s平面的左半平面。

2)如果环路增益|T|=-1,由上式可得A(jw)趋于无穷,这表明电路可以在输入为零的条件下,维持一个输出信号,电路是一个振荡器,这表明A(s)必然有一对共轭虚点在虚轴上。

3)如果环路增益|T|>-1,这表明现在的A(s)可能在s平面的右半平面有一对共轭极点,因此一旦开始工作,幅度就会不停增长,直到某些电路的非线性将环路增益降至1为止。

增益裕度给出了稳定性的定量度量,为GM=20lg(1/T(jw)),GM的含义表示为,T(jw)变成1导致不稳定之前可被增加的分贝数

2、相位裕度:关注的是T在穿越频率fx处的相位角,按照定义,在穿越频率处有|T|=1,定义相位裕度\varphi m在T达到-180度导致不稳定之前可以被降低的度数,有\varphi m=180°+T(jw)

3、尖峰和振铃:频域中峰值现象的存在通常伴随着时域中的振铃现象出现,反之亦然。可以用增益峰值和过冲来量化这两种效应,因为这两种效应的产生需要一对共轭复极点,所以在异界效应中他们都不存在;对于一个二阶全极点系统,当Q>1/\sqrt{2}时会出现尖峰,当\xi <1时会出现振铃现象。品质因数Q和阻尼系数\xi的关系为Q>1/(2\xi )。在由此可得尖峰现象和振铃现象的相位裕度\varphi m。有一个问题,更高阶的电路通常只受一个极点对的控制?

4、截止频率:判定复频域左半平面的极点或者零点的电路的方法就是利用截止频率,ROC定义为交叉频率右边的|1/\beta|和|a|曲线的斜率之差,再由截止频率计算出相位裕度,\varphi m\approx 180-4.5*ROC

网友:
注意讨论的范围。你的标题是【运放系统稳定性】,但是,不一定是运放,普通分立元器件构成的放大器也可能发生稳定性问题。

网友:
无论运算放大器还是普通分立元器件构成的放大器,必须有负反馈才会产生稳定性问题。不一定是电路中,可以明确看出的反馈,分布参数构成的反馈也可能产生稳定性问题。

所以,标题应该是【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

网友:
非常感谢您无私分享知识,让我受益匪浅,真心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