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USART3接收数据很慢,恳请各位大佬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课题要求无线通信将单片机B采集到的AD值传输到单片机A进行PID移相控制,但是接收端更新数据很慢,完全满足不了我的控制要求,我的PID调制频率为85KHz。以下是UASRT串口代码以及main函数代码。

USART: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uint8_t Serial_TxPacket[4];
uint8_t Serial_RxPacket[4];
uint8_t Serial_RxFlag;

void Serial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void Serial_SendByte(uint8_t Byte) //传送单一字节
{
    USART_SendData(USART3, Byt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Serial_SendArray(uint8_t *Array,uint16_t Length) //传送一组但需要标识长度单位
{
    uint16_t i;
    for(i=0;i<Length;i++)
    {
    Serial_SendByte(Array[i]);
    }
}

void Serial_SendString(char *string) //char可替换为uint8_t String表示结束标志位
{
    uint8_t i;
    for(i=0;string[i] !=0;i++) //string=0时结束
    {
    Serial_SendByte(string[i]);
    }
}

uint32_t Serial_Pow(uint32_t X, uint32_t Y) //返回值为x的y次方
{
    uint32_t Result=1;
    while (Y--) //循环y次
    {
    Result *= X; //result累乘y次x 即得x的y次方
    }
    return Result;
}

void Serial_SendNumber(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采用拆分数字的方式发送 过程同array
{
    uint8_t i;
    for(i=0;i<Length;i++)
    {
        Serial_SendByte(Number/Serial_Pow(10,Length-i-1) % 10 + '0');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Serial_SendByte(ch);
    return ch;
}

void Serial_Printf(char *format, ...)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sprintf(String, format, arg);
    va_end(arg);
    Serial_SendString(String);
}

void Serial_SendPacket(void)
{
    Serial_SendByte(0xFF);
    Serial_SendArray(Serial_TxPacket, 4);
    Serial_SendByte(0xFE);
}

uint8_t Serial_GetRxFlag(void)
{
    if (Serial_RxFlag == 1)
    {
        Serial_RxFlag = 0;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RxState1 = 0;
    static uint8_t pRxPacket1 = 0;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SET)
    {
        uint8_t RxData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if (RxState1 == 0)
        {
            if (RxData1 == 0xFF)
            {
                RxState1 = 1;
                pRxPacket1 = 0;
            }
        }
        else if (RxState1 == 1)
        {
            Serial_RxPacket[pRxPacket1] = RxData1;
            pRxPacket1 ++;
            if (pRxPacket1 >= 4)
            {
                RxState1 = 2;
            }
        }
        else if (RxState1 == 2)
        {
            if (RxData1 == 0xFE)
            {
                RxState1 = 0;
                Serial_RxFlag = 1;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
    }
}

main: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PWM.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Serial.h"

uint16_t AD1;
float Voltage1;
float Voltage2;
float Voltage3;
float RL1;
float I1;
float U1;
int Phase;
//float Kp = 0.00003;
//float Ki = 0.0000000001;
  float Kp = 0.00003;
  float Ki = 0.00000000001;
float target = 10;
float actual = 0;
float error = 0;
float err_last = 0;
float integral = 0;
float  out = 0;
uint16_t received_ad_value1;
uint16_t received_ad_value2;
extern uint16_t pwm_high_1,pwm_high_2;
extern uint16_t pwm_low_1,pwm_low_2;
extern uint8_t Serial_RxFlag;

int main (void)
{
    TIM1_PWM_Init();

    AD_Init();

    Serial_Init();

    OLED_Init();

    Timer_Init();

    while(1)
    {
    if (Serial_GetRxFlag() == 1)
    {

        received_ad_value1 = Serial_RxPacket[0] << 8 | Serial_RxPacket[1]; //IADC
        received_ad_value2 = Serial_RxPacket[2] << 8 | Serial_RxPacket[3]; //UADC
        Voltage1 = (float)AD1*3.3/4095;
        Voltage2 = (float)received_ad_value1*3.3/4095;
        Voltage3 = (float)received_ad_value2*3.3/4095;
        U1 = (Voltage3 * 11);
        I1 = (Voltage2 - 1.65) / (0.132);
        RL1 = (U1)/(I1);

    }

    AD1 = AD_Value[0];

    OLED_ShowString(1,1,"error:00.00");
    OLED_ShowString(2,1,"integral:00.00");
//    OLED_ShowString(3,1,"out:00.00");
    OLED_ShowString(4,1,"Rx:");

    OLED_ShowSignedNum(1,7,error,2);
    OLED_ShowNum(1,10,(uint16_t)(error*100)%100,2);
    OLED_ShowSignedNum(2,10,integral,2);
    OLED_ShowNum(2,13,(uint16_t)(integral*100)%100,2);
//    OLED_ShowNum(3,5,out,2);
//    OLED_ShowNum(3,8,(uint16_t)(out*100)%100,2);
    OLED_ShowHexNum(4, 4, Serial_RxPacket[0], 2);
    OLED_ShowHexNum(4, 7, Serial_RxPacket[1], 2);
    OLED_ShowHexNum(4, 10, Serial_RxPacket[2], 2);
    OLED_ShowHexNum(4, 13, Serial_RxPacket[3], 2);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
        actual = U1;
        error = target - actual;
        integral = integral + error;
        out = out + Kp*error + Ki*integral;
        if(out < 0)
            out = 0;
        if(out > 90)
            out = 90;
        err_last = error;

        Phase = out * 7 / 18;
        pwm_high_1 = 0;
        pwm_low_1 = 0+70;
        pwm_high_2 = Phase ;
        pwm_low_2 = 0+70+Phas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

网友:
你串口的接收数据量大概是多少?1秒多少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