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15.Dhrystone性能测试

楼主:
      本篇讲述通过Dhrystone测量开发板MCU性能。

一.了解Dhrystone
      Dhrystone 是测量 MCU 运算能力的最常见的基准测试程序之一,其主要目的是测试 MCU 的整数运算和逻辑运算的性能。

      Dhrystone 的测试原理是在单位时间内,测试 MCU 运行了多少次 Dhrystone 程序,测试结果指标用单位 DMIPS/MHz 表示。 DMIPS 是 Dhrystone 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的缩
写,表示每秒处理的百万级机器语言指令数。

●MIPS: milion instruction per second,表示每秒多少百万条指令,如 10MIPS ,表示每秒一千万条指令。MIPSIMHz: 表示 CPU 在每 1MHz的运行速度下可以执行多少个MIPS。如 10MIPS/MHz,表示如果 CPU 运行在 1MHz的频率下,每秒可执行一千万条指令,如果 CPU 运行在 5MHz 的频率下,每秒可执行五千万条指令。
●DMIPS: Dhrystone MIPS,它是一个测量CPU运行一个叫Dhrystone(整数运算)的测试程序时表现出来的相对性能高低的一个单位(很多场合人们也习惯用MIPS作为这个性能指标的单位)。

二.移植Dhrystone
1.Dhrystone 源码源码获取:http://www.roylongbottom.org.uk/classic_benchmarks.tar.gz 。解压后从里面获取如下源文件。

图1:Dhrystone源文件

2.添加到工程

图2:Dhrystone源文件工程添加

3.串口打印与定时器实现。定时器代码如下

void timer_config(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 deinit TIMER */
    timer_deinit(TIMER1);
    timer_deinit(TIMER2);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 TIMER1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1)/1000000)*2 -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 //9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

    printf("clk:%d,prescaler:%d\r\n",rcu_clock_freq_get(CK_APB1),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9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1,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1, 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timer_master_output0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1,TIMER_TRI_OUT0_SRC_UPDATE);
	//timer_master_output1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1,TIMER_TRI_OUT0_SRC_UPDATE);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2, TIMER_SLAVE_MODE_EXTERNAL0);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2, TIMER_SMCFG_TRGSEL_ITI0);
    /* enable TIMER */
    timer_enable(TIMER1);
    timer_enable(TIMER2);

    printf("timer_config\r\n");

}

4.修改dhry_1.c 文件的 main 函数 如下.将main.c里的main函数屏蔽掉。这里注意在启动定时器之后与停止定时器之前不要加串口打印。

int main (void)
/*****/
/* main program, corresponds to procedures */
/* Main and Proc_0 in the Ada version */
{
    One_Fifty Int_1_Loc;
    REG One_Fifty Int_2_Loc;
    One_Fifty Int_3_Loc;
    REG char Ch_Index;
    Enumeration Enum_Loc;
    Str_30 Str_1_Loc;
    Str_30 Str_2_Loc;
    REG int Run_Index;
    REG int Number_Of_Runs;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ache_enable();

    clk = rcu_clock_freq_get(CK_APB1);
    Next_Ptr_Glob = (Rec_Pointer) malloc (sizeof (Rec_Type));
    Ptr_Glob = (Rec_Pointer) malloc (sizeof (Rec_Type));
    Ptr_Glob->Ptr_Comp = Next_Ptr_Glob;
    Ptr_Glob->Discr = Ident_1;
    Ptr_Glob->variant.var_1.Enum_Comp = Ident_3;
    Ptr_Glob->variant.var_1.Int_Comp = 20;
    strcpy (Ptr_Glob->variant.var_1.Str_Comp,"DHRYSTONE PROGRAM, SOME STRING");
    strcpy (Str_1_Loc, "DHRYSTONE PROGRAM, 1'ST STRING");
    Arr_2_Glob [8][7] = 10;
    /* Was missing in published program. Without this statement, */
    /* Arr_2_Glob [8][7] would have an undefined value. */
    /* Warning: With 16-Bit processors and Number_Of_Runs > 32000, */
    /* overflow may occur for this array element. */
    //rcu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
    printf ("Dhrystone Benchmark, Version 2.1 (Language: C)\n\r");
    Number_Of_Runs = 500000;//1000000;//
    printf ("Execution starts, %d runs through Dhrystone\n\r", Number_Of_Runs);
    timer_config();
    Begin_Time = timer_counter_read(TIMER2)*10000 + timer_counter_read(TIMER1);
    for (Run_Index = 1; Run_Index <= Number_Of_Runs; ++Run_Index)
    {
        Proc_5();
        Proc_4();
        /* Ch_1_Glob == 'A', Ch_2_Glob == 'B', Bool_Glob == true */
        Int_1_Loc = 2;
        Int_2_Loc = 3;
        strcpy (Str_2_Loc, "DHRYSTONE PROGRAM, 2'ND STRING");
        Enum_Loc = Ident_2;
        Bool_Glob = ! Func_2 (Str_1_Loc, Str_2_Loc);
        /* Bool_Glob == 1 */
        while (Int_1_Loc < Int_2_Loc) /* loop body executed once */
        {
          Int_3_Loc = 5 * Int_1_Loc - Int_2_Loc;
          /* Int_3_Loc == 7 */
          Proc_7 (Int_1_Loc, Int_2_Loc, &Int_3_Loc);
          /* Int_3_Loc == 7 */
          Int_1_Loc += 1;
        } /* while */
        /* Int_1_Loc == 3, Int_2_Loc == 3, Int_3_Loc == 7 */
        Proc_8 (Arr_1_Glob, Arr_2_Glob, Int_1_Loc, Int_3_Loc);
        /* Int_Glob == 5 */
        Proc_1 (Ptr_Glob);
        for (Ch_Index = 'A'; Ch_Index <= Ch_2_Glob; ++Ch_Index)
        /* loop body executed twice */
        {
            if (Enum_Loc == Func_1 (Ch_Index, 'C'))
            /* then, not executed */
            {
                Proc_6 (Ident_1, &Enum_Loc);
                strcpy (Str_2_Loc, "DHRYSTONE PROGRAM, 3'RD STRING");
                Int_2_Loc = Run_Index;
                Int_Glob = Run_Index;
            }
        }
        /* Int_1_Loc == 3, Int_2_Loc == 3, Int_3_Loc == 7 */
        Int_2_Loc = Int_2_Loc * Int_1_Loc;
        Int_1_Loc = Int_2_Loc / Int_3_Loc;
        Int_2_Loc = 7 * (Int_2_Loc - Int_3_Loc) - Int_1_Loc;
        /* Int_1_Loc == 1, Int_2_Loc == 13, Int_3_Loc == 7 */
        Proc_2 (&Int_1_Loc);
        /* Int_1_Loc == 5 */
    } /* loop "for Run_Index" */
    /**************/
    /* Stop timer */
    /**************/
    timer_disable(TIMER1);
    timer_disable(TIMER2);
    End_Time = timer_counter_read(TIMER2)*10000 + timer_counter_read(TIMER1);
    User_Time = (End_Time - Begin_Time)*1000;

    printf ("Begin_Time:%d\n\r",Begin_Time);
    printf ("End_Time:%d,User_Time:%6.6f\n\r",End_Time,User_Time);

    Dhrystones_Per_Second = (double) Number_Of_Runs / (User_Time / 1000000);
    Vax_Mips = Dhrystones_Per_Second / 1757.0;
    printf ("Run time is: %6.6f \n\r", User_Time/1000000);
    printf ("Dhrystones per Second: %6.1f \n\r", Dhrystones_Per_Second);
    printf ("Vax_Mips is: %6.1f \n", Vax_Mips);
    printf ("\n");
    printf("MCU CK_SYS frequency is: %d\n\r", rcu_clock_freq_get(CK_AHB));
    printf("DMIPS/MHz is: %f \n", (double)Vax_Mips / (rcu_clock_freq_get(CK_AHB)/1000000));
    while(1);
}

三.Dhrystone测验
      分别设置 Number_Of_Runs 为 10000000和500000,其中 Dhrystones_Per_Second = 运行次数 / 运行时间, Vax_Mips = Dhrystones_Per_Second/ 1757.0, DMIPS/MHz = Vax_Mips/ 主频。
      编译烧录后,可看到测试结果如下。

图3::Dhrystone测试结果

      兆易GD32L23x 的DMIPS/MHz 得分0.311182左右,而GD32H759I的DMIPS/MHz 得分1.05左右,后者性能更强的。

GD32H759I_Dhrystone工程

保持热爱

网友A:
只有测试一下Dhrystone才明白,GD32H759I的DMIPS/MHz 得分1.05左右,性能是更强的

网友:
直接写到15篇了啊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测试一下Dhrystone才明白,GD32H759I的DMIPS/MHz 得分1.05左右,性能是更强的

官网也有些资料,可以拿来用一下,Dhrystone也是一个评估性能的方法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