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某微和某功

楼主:
从做复读机起家的x微算是SoC的龙头吧,和另一个卖学生开发板起家的x功强强合作。

我们第一次拿了x功做的x微SoC的核心板和底板,can接口直接垮掉,原厂答复是这颗ip有问题。换x功自己做的串口转can,说是验证过的,拿来之后比原厂can好一些,但是还是有问题,再问,答复底板有问题。

再问另一个型号的呢?光是SoC单片就要贵400多,为了一个40年前的 can 接口。。。

简直了,这么多问题,到处是坑。。。

网友A:
这个情况应该直接退货。。。话说为啥说话这么小心,是关联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应该直接退货。。。话说为啥说话这么小心,是关联厂家?

我们是甲方,哈哈哈。留点面子吧。。。

网友B:
不会说的就是RK3568吧?了解下来(不承担责任),原厂的CAN是有问题,解决方案是用SPI转CAN。RK3588贵了不是一点点,最后安全起见也用了SPI转CAN

网友C:
该不会是复某微。周某功?额。。我们公司有个示波器貌似也是周某功的,屏幕用着用着就花边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不会是复某微。周某功?额。。我们公司有个示波器貌似也是周某功的,屏幕用着用着就花边了,也不知道还能 ...

示波器不用专业一点的吗?不说是德也得来个泰克啊,入门的也不贵

网友E:
哎呀,你这是甲方老好人呀!。。。。。。对乙方这么客气,就是自虐了!

网友F:
看这名字都能猜出个大概,话说他们家的CAN真有这么多问题?那质量还有待提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不用专业一点的吗?不说是德也得来个泰克啊,入门的也不贵

哈哈,泰克的也有一个,不过用的多的需要排队,只能用某功的示波器顶一顶先了,

网友G:
如果是真实的,直接点名,xx某某代替太客气了。

网友H:
某功的CAN还是可以的吧,至少以前还是有看他们在单独卖CAN盒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会说的就是RK3568吧?了解下来(不承担责任),原厂的CAN是有问题,解决方案是用SPI转CAN。RK3588贵了不是 ...

转的也有点问题,转出来是底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不会是复某微。周某功?额。。我们公司有个示波器貌似也是周某功的,屏幕用着用着就花边了,也不知道还能 ...

示波器好赖搞个泰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某功的CAN还是可以的吧,至少以前还是有看他们在单独卖CAN盒子

他家的can盒也有丢包的情况,低端的白色usb那种,前些年连续压力测了20天,发现丢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真实的,直接点名,xx某某代替太客气了。

怕跨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这名字都能猜出个大概,话说他们家的CAN真有这么多问题?那质量还有待提升啊。

估计他家SoC主打的是媒体和现在流行的AI,对工业方面不是特别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呀,你这是甲方老好人呀!。。。。。。对乙方这么客气,就是自虐了!

硬气不起来,其他产品用的有他们的东西,到时候供货的时候给我们延一下期也麻烦。

网友:
店大欺客的感觉。。。。其实甲乙到最后是在一条船上了,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转的也有点问题,转出来是底板有问题。

我现在的项目刚开始,用的就是RK3588,SPI 转CAN,这搞的感觉心里没底啊。RK3588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项目刚开始,用的就是RK3588,SPI 转CAN,这搞的感觉心里没底啊。RK3588可不便宜。。。

不懂了,rk 感觉就不是用来做工业的。吹得很厉害,稳定性,功能性都还是和一线大厂的有明显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