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t实战》书友互动第十集:进程、线程和容器

楼主:
进程、线程和容器,这些概念似乎在简单些的单片机中并不涉及,有多少网友的开发中,已经开始涉及这些概念了呢?期待大家的讨论~

演绎时间:即日起至6月26日

脚本限定:《Rust实战》第十章

角色分配:
提问角色(4位)和解题角色(4位)、总结角色(2位),下方跟帖第一位书友嘉宾是提问角色,第二个是解题角色,解答第一个提问,解答完后,解题角色可以继续提问,也可以不提问,结束一次问答循环。后面参与继续新起问答接龙即可,最后2位是章节总结角色,以文字或者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本章进行总结,至此一次互动结束。注意:提问角色发布的问题,对解题者理解、学习本章Rust内容有切实意义;提问角色所发布的问题不可重复。

活动交流群

论坛有开设嵌入式交流群,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微信添加“helloeeworld”为好友,对话:加入嵌入式交流群,入群交流。

扫码,对话:加入嵌入式交流群。

网友A:
rust线程之间的通信手段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rust线程之间的通信手段有哪些?

线程是切换是在同一个进程空间中,线程是不需要特殊的系统调用进行通讯的,使用变量就可以了。但是线程中的变量需要防止冲突和同步的问题,Rust 是在标准库里提供了消息通道(channel),你可以将其想象成一场直播,多个主播联合起来在搞一场直播,最终内容通过通道传输给屏幕前的我们,其中主播被称之为发送者,观众被称之为接收者,显而易见的是:一个通道应该支持多个发送者和接收者

网友B:
如果在函数funcA里面定义了一个线程来调用匿名函数,那么这个匿名函数在定义时如何才能读到funcA里定义的变量?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概念可以用来把上边这段绕嘴的话简化一下?

网友:
一个小讨论:

文中小节 “使用多线程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比你听说的要小,.......”, 怎么看这句话?

个人觉得开发中使用多线程带来的影响可能远比你听说的要多,尤其是是嵌入式开发中,这里所说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函数funcA里面定义了一个线程来调用匿名函数,那么这个匿名函数在定义时如何才能读到funcA里定义的变 ...

在函数funcA里定义的线程调用匿名函数时,可以通过闭包的方式让匿名函数读取到funcA里定义的变量。闭包是指在一个函数内部定义另一个函数,并返回这个函数,从而形成一个闭包环境,使得内部函数可以访问外部函数的变量。这样,匿名函数就可以在定义时捕获并访问funcA里定义的变量。

网友C:
提问:

之前做WEB server都是调试时候用ctrl+C直接中断掉,似乎没想过如何让其能够优雅的中断。

哪位能用Rust来一段优雅的中断呢,drop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问: 之前做WEB server都是调试时候用ctrl+C直接中断掉,似乎没想过如何让其能够优雅的中断。 哪位 ...

你可以用Rust标准库中的tokio异步运行时和signal-hook库来优雅地处理一下SIGINT(Ctrl+C)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