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测量原理及过程

楼主:
1、去掉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子,挂上接地弹簧减小电磁干扰引入,探头比例衰减选择1:1,大衰减比的探头会让小信号淹没在示波器底噪里

2、纹波属于交流成分,通道耦合方式选择交流耦合,带宽选择20MHz,为了滤除不必要的高频噪声

就是这个探头衰减比例选择,一般示波器自带的低压探头都是10:1的,影响会比较大吗?而且我拆开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子,发现示波器探头传输线是同轴电缆传输的,使用同轴电缆传输会有什么优点?还有人推荐在测量一些比较尖锐的信号尖峰值什么的要使用BNC头,这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
BNC头是同轴电缆连接器,有屏蔽层,可减少信号干扰。

应该是可以轻松就能拧紧,接触不良导致造成的测量误差几率低吧

网友:
除了测试探头的设置之外,测试点的选择也很关键,一般是放在输出电容的两端来看纹波,那样的纹波测试结果会很小

网友:
1:1探头可测量信号的幅度,

10:1探头可以测量高电压信号

比如测点火高压探头,可以用1000:1

网友:
【发现示波器探头传输线是同轴电缆传输的,使用同轴电缆传输会有什么优点?】

不用同轴电缆,你打算用什么来传输待测的单端信号?

网友A:
测电源纹波的时候,我发现每次那个扫频宽度调的不一样,示波器显示出来的纹波频率幅度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平常该以哪个扫频带宽来认定就是此时的纹波呢,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源纹波的时候,我发现每次那个扫频宽度调的不一样,示波器显示出来的纹波频率幅度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平 ...

这个扫频宽度是什么,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