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下面连接器方向

楼主:
如下图,这个连接器就叫板对板连接器吗?

怎么确定这个连接器方向?怎么看都是对称的啊。

网友A:
但是,在PCB上用,图上还是要注明序号的,只不过,装配这个板对板连接器是,可以不分方向的装

在显示的PCB封装库还是有序号的,因为要和原理图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PCB上用,图上还是要注明序号的,只不过,装配这个板对板连接器是,可以不分方向的装 在显示的P ...

谢谢版主,也 确实,板对板连接,用板子相对位置确定方向。

网友:
板对板连接器的形式有很多种,基本上都是防反的,除了杜邦线,常见的PH/XH座,这种也是无法反插的,特别难焊接,一般用在屏的接口

网友:
之前玩得屏幕就是这种接口,确实有可能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