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TI的REF3025时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Multisim仿真TI的REF3025时没有电压输出,Multisim 14.3和Multisim 12.0都试过,仿真REF5025就正常,有遇到的吗?

网友A:
有一句分析不知道当说不当说,Multisim是正版的不????那就别用不好用的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句分析不知道当说不当说,Multisim是正版的不????那就别用不好用的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