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UVW输出接三相电机后 占空比波形畸变

楼主:
现在是,用驱动器给三相电机供直流电压,U进,VW出,不接电机时候uv线电压15V用高压探头测得占空比正确,但是接了电机占空比畸变,而且宽带变窄 怎么办呀?

PWM周期8k 母线电压420

网友A:
【用驱动器给三相电机供直流电压,U进,VW出】

给三相电机供直流,你要干什么?让交流电机迅速减速刹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器给三相电机供直流电压,U进,VW出】 给三相电机供直流,你要干什么?让交流电机迅速减速刹停 ...

给小电压,辨识定子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小电压,辨识定子电阻

电机是静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小电压,辨识定子电阻

那么,把你的电路贴出来,并且标明示波器上黄色和蓝色波形各是电路中哪点的波形。

网友:
你好,黄色没有接,只看蓝色的波形,蓝色就是下图所示的U相和V相的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