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阻抗是运放的输入电阻吗?

楼主:
先看两个定义:输入电阻参数Ri,定义为当任意一个输入端接地时的两个输入端之间的DC电阻(当然高频时有分布参数)。输入电阻是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阻,但是要求有一个输入端接地。两个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分别记作Rp、Rn。

差分输入电阻Rid,定义为在两个未接地的输入端之间的小信号电阻。当信号源阻抗很高时,输入阻抗就成为一个设计要点,因为输入是信号源的负载

一个运放电路,当输入端都接到gnd时,输出会产生一个电压,按照理想运放的特性,当输入端接到同一个电位时,输出端应该没有电压输出。实际上运放输入端都会有输入失调电流,两个输入端产生输入偏置电流,假设正输入失调电流是40pA,负输入失调电流是60pA。正是因为两个输入端的输入电阻阻值有差别,所以才会导致输出端会有电压,所以说要尽可能选择输入阻抗一致的运放。可以看到运放对偏置电流的直接表现就是输出电压,而输出电压是和输入电阻Ri相关,因此运放的源阻抗说的是输入电阻Ri吗?

网友:
【源阻抗是运放的输入电阻吗?】

你似乎是把好几个不相干的事情都扯在一起了。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不是一回事,失调电流和偏置电流也不是一回事。运放的源阻抗,更和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一回事。

网友:
可能你是自学电子技术,而且不是按照应有的顺序学习。

你在另一帖中问“相位补偿和频率补偿是针对闭环系统还是开环系统的?”,而在本帖问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等。失调电压等应该是在学习频率补偿之前很久就学习的内容。

建议学习电子技术各教材时不要跳跃式阅读,尽量按照顺序学习。

网友:
【源阻抗是运放的输入电阻吗?】

源阻抗是电源的内阻(说电源,包括内阻相当高的和相当低的,包括直流和交流电源,包括主要提供能量的电源和主要提供信号的电源)。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是信号源的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源阻抗是运放的输入电阻吗?】 源阻抗是电源的内阻(说电源,包括内阻相当高的和相当低的,包括直流和 ...

请问哪些电源的内阻认为是比较高的,哪些认为是比较低的,是否接近理想电压源是比较低的,接近理想电流源内阻是比较高的,又在介绍示波器的使用中看到一个有关信号源的输出端口介绍,信号源内阻的典型值是5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些电源的内阻认为是比较高的,哪些认为是比较低的,是否接近理想电压源是比较低的,接近理想电流源 ...

可以这么说:凡标注输出电压的,内阻比较低,标注输出电流的,内阻比较高。例如普通干电池,总是标注标称电压1.5V,干电池的内阻就比较低(用旧了以后干电池内阻会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些电源的内阻认为是比较高的,哪些认为是比较低的,是否接近理想电压源是比较低的,接近理想电流源 ...

理想电压源内阻为零,理想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当然接近理想电压源的电源内阻比较低,接近理想电流源的电源内阻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些电源的内阻认为是比较高的,哪些认为是比较低的,是否接近理想电压源是比较低的,接近理想电流源 ...

【又在介绍示波器的使用中看到一个有关信号源的输出端口介绍,信号源内阻的典型值是50欧姆】

信号源内阻为50欧,这是高频信号源,内阻50欧是为了配合同轴电缆使用。

低频信号源内阻可能是600欧,也可能是数欧,要求功率输出的低频信号源内阻可能低到不足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