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KiCAD做板,结果悲剧了

楼主:
画之前知道不能选0201_0603这个,最后不知道怎么就把0603的电阻和电容都选择了0201的封装。算是交学费了。

网友:
那冤枉人家KICAD

网友A:
0201的有的贴片机还贴不了吧

人工焊接需要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01的有的贴片机还贴不了吧 人工焊接需要放大镜

0603的器件都买完了 改好了 再重做一版

网友B:
好像是二层板吧。没事。打板也就几十元。只是浪费了时间。

网友C:
封装这种东西还会出现选错?这个在画板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二层板吧。没事。打板也就几十元。只是浪费了时间。

是的 立创二十多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封装这种东西还会出现选错?这个在画板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出来啊

KiCAD用着不太习惯 3D视图也没看出来封装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iCAD用着不太习惯 3D视图也没看出来封装不对

所以导个bom表复核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F:
好巧,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也是把0201当成0603放进去了,结果出板子才发现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导个bom表复核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kicad的封装名特别长 而且0201对应的公制尺寸正好是0603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巧,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也是把0201当成0603放进去了,结果出板子才发现不对

教我KiCAD的人特意强调这个0201封装问题,估计也遇到过,我特别注意了,还是没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导个bom表复核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管管说得太对了,这个操作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我KiCAD的人特意强调这个0201封装问题,估计也遇到过,我特别注意了,还是没避开。

对的,我也是看到封装名称里面有0603就放进去了
最后飞线大法飞了两个厚膜电阻,勉强能测试

网友G:
有个功能生成bom,对着一个一个仔细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个功能生成bom,对着一个一个仔细看吧

生成的BOM footprint里的内容比较乱 使用立创BOM配单会把我以为的0603识别成0201 当时还在想立创也太不智能了 后来导出的BOM直接把这列给删除,现在来看立创是对的。

网友:
这个跟KICAD没半毛钱关系吧?封装都能搞错,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