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测量一个模拟量随时间变化的大小?

楼主:
示波器是否可以用来测量一个正弦量随时间变化的频率-时间关系图形,示波器采集显示的是实际波形,能不能显示这种频率-时间关系图?

网友:
【怎么用示波器测量一个模拟量随时间变化的大小?】

我猜你想使用某种设备,这种设备可以显示某模拟量如何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有这种特殊设备,叫扫频仪。

网友:
固定时间的频率应该可以测量吧,如果是变化的频率然后要这个频率和时间之间的关系示波器有点爱莫能助了

网友A:
如果测量标准正弦波,把示波器的测量时间调长,示波器上就能算出频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量标准正弦波,把示波器的测量时间调长,示波器上就能算出频率了

不显示电流实际波形,而是显示电流数值和时间的大小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电流实际波形,而是显示电流数值和时间的大小关系。

【不显示电流实际波形,而是显示电流数值和时间的大小关系。】

首帖说的【频率】一词,到哪里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电流实际波形,而是显示电流数值和时间的大小关系。

你是用电流探头测量电流值?那都是一样的概念。示波器上显示电流波形的同时也会显示电流值,比如在下图中就可以设置示波器显示电流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电流探头测量电流值?那都是一样的概念。示波器上显示电流波形的同时也会显示电流值,比如在下图中 ...

速度时间关系曲线,能看出波形数值走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时间关系曲线,能看出波形数值走势的

以前测量电机控制器波形时,用的横河示波器,可以存储原始波形,拷贝到电脑上,用示波器自带的波形可以各种分析存下来的原始波形。

按照你的要求,就是要看测量过程中的实时数据,示波器肯定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