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驱动HT1621的问题

楼主:
代码: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gp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Smg_a    0x80
#define Smg_b    0x40
#define Smg_c    0x20
#define Smg_d    0x01
#define Smg_e    0x02
#define Smg_f    0x08
#define Smg_g    0x04
#define Smg_dp   0x10

#define Bmp0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1Map         Smg_b | Smg_c
#define Bmp2Map         Smg_a | Smg_b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3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g
#define Bmp4Map         Smg_b | Smg_c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5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6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8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9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7Map          Smg_a | Smg_b | Smg_c
#define BmpA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BMap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C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DMap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E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FMap          Smg_a | Smg_e | Smg_f | Smg_g
unsigned char temp=0;
#define CS_0           GPIO_RSET(IODATA,temp&0x0fe)
#define CS_1           GPIO_RSET(IODATA,temp|0X001)
#define WR_0           GPIO_RSET(IODATA,temp&0x0fd)
#define WR_1           GPIO_RSET(IODATA,temp|0X002)

#define DA_0           GPIO_RSET(IODATA,temp&0x0fb)
#define DA_1           GPIO_RSET(IODATA,temp|0X004)

const unsigned char SegCode[] = {Bmp0Map,Bmp1Map,Bmp2Map,Bmp3Map,Bmp4Map,Bmp5Map,
								Bmp6Map,Bmp7Map,Bmp8Map,Bmp9Map,BmpAMap,BmpBMap,
								BmpCMap,BmpDMap,BmpEMap,BmpFMap};
unsigned char DpyNum[6] = {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 //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20;j++);
}
void COMMAND_HT1621(unsigned char comm)
{
	unsigned char i;
	CS_0;
	delay(5);
	WR_0;
	delay(5);
	for(i=0;i<3;i++)        //写命令
	{
		if((0x04<<i)&0x04)  DA_1;    //100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for(i=0;i<9;i++)        //写命令数据
	{
		if((comm<<i)&0x80)  DA_1;    //100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CS_1;
	delay(5);
}

void HT1621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CS_0;                        //片选CS
	delay(5);
	WR_0;
	delay(5);
	for(i=0;i<3;i++)                   //写命令
	{
		if((0x05<<i)&0x04)  DA_1;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for(i=0;i<6;i++)                   //写地址
	{
		if((20<<i)&0x20)    DA_1;  //20对应 SEG地址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5]<<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4]<<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3]<<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2]<<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1]<<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for(i=0;i<8;i++)                   //写数据
	{
		if((DpyNum[0]<<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5);
		WR_0;
		delay(5);
		WR_1;
		delay(5);
	}
	CS_1;                          //释放CS
	delay(5);
}

void LCD_Init(void)
{
	COMMAND_HT1621(0x01);         //SYS EN
	COMMAND_HT1621(0x03);         //LCD ON
	COMMAND_HT1621(0x29);         //4 COM  1/3 BIAS
	HT1621_Display();             //clear screen
}
void delay1();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24,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main()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确定方向为输出*/
    GPIO_RSET(IODIR,0xFF);
	LCD_Init();
	DpyNum[0] = SegCode[0];              //"三"
	DpyNum[1] = SegCode[3];
	DpyNum[2] = SegCode[6];
	DpyNum[3] = SegCode[9];
	DpyNum[4] = SegCode[12];
	DpyNum[5] = SegCode[15];

	HT1621_Display();
    while(1)
    {

    }
}
void delay1()
{
	Uint32 j = 0,k = 0;
	for(j = 0;j<0x30;j++)
	{
		for(k= 0;k<0xffff;k++)
		{}
	}
}
/******************************************************************************\
* End of gpio.c
\******************************************************************************/

我试图用TMS320VC5509A驱动HT1621,可是不成功。
#define CS_0 GPIO_RSET(IODATA,temp&0x0fe)
#define CS_1 GPIO_RSET(IODATA,temp|0X001)
#define WR_0 GPIO_RSET(IODATA,temp&0x0fd)
#define WR_1 GPIO_RSET(IODATA,temp|0X002)

#define DA_0 GPIO_RSET(IODATA,temp&0x0fb)
#define DA_1 GPIO_RSET(IODATA,temp|0X004)
我担心是这几句有问题。
不知道5509有没有对IO口位操作的函数。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只是建议

确保宏定义或函数调用正确,且用的端口和引脚编号与硬件设置匹配。

检查全局变量temp,它的值在代码中好像并没改变吧

网友:
谢谢!我改成类似这样就好了

temp&=0xfe;
     GPIO_RSET(IODATA,t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