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个白光LED串联,工作电压120V。这样的LED你见过吗??

楼主:
在上一个帖子里,我拆解了一个LED灯泡。主要是想看看这个LED灯是否是恒流驱动,LED工作时是否有有类似PWM调光。

我将这15LED串联后的电压测量居然高达120V,每一个LED压差是8V,这样的LED你们见过吗??

LED灯拆解,大家看这个电路是恒流驱动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5215-1-1.html

网友A:
那如果少串几个或者多串几个可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少串几个或者多串几个可不可以正常工作?

应该可以,我下个帖子会测试一下。

网友C:
早几年流行的仿钨丝灯,复古LED灯丝都是几十伏,甚至上百伏

网友D:
牛呀,这种要是一个坏了是不全线崩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我下个帖子会测试一下。

注意安全,这个电压还是挺高的。

网友E:
现在高压型的LED越来越多了。

网友F:
有些灯珠是9V的,里面集成了3个3V的灯珠

网友G:
人人家里都有 不过不是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呀,这种要是一个坏了是不全线崩盘?

是的,是串联,所以坏了一个就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灯珠是9V的,里面集成了3个3V的灯珠

我怀疑就是这种,一个封装里封了3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这个电压还是挺高的。

是的,因为是非隔离型的LED驱动,所以不敢上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人人家里都有 不过不是8v的。

是啊,家里都有3.X伏的,8伏的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几年流行的仿钨丝灯,复古LED灯丝都是几十伏,甚至上百伏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回头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高压型的LED越来越多了。

我第一次见高压型LED。这个灯泡虽然没用过是新的,但学习到了,没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见高压型LED。这个灯泡虽然没用过是新的,但学习到了,没白拆。

高压LED可以简化电源驱动,降低电源方面的成本,里面就是多个灯珠串联。

网友H:
同意8楼的说法,高压LED可能里面是几个LED的die串联起来然后封装成一个LED的,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发热可能比相同封装低压的LED要高几倍,所以降低工作电流才能保证长时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8楼的说法,高压LED可能里面是几个LED的die串联起来然后封装成一个LED的,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发热可 ...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LED工作时候下面的铝基板都很热,手都上不去,感觉最少70度以上。

网友:
这种时间长了白板都发黑了

网友I:
一般LED灯珠都是在3V左右供电吧,我刚拆了一个电源,恒流600MA,电压在72V到84V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LED灯珠都是在3V左右供电吧,我刚拆了一个电源,恒流600MA,电压在72V到84V

这个灯珠是将3个LED串联封装在一起,所以压降是8V。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啊,家里都有3.X伏的,8伏的我是第一次见。

高压线性方案。单颗2835,18V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压线性方案。单颗2835,18V的都有

谢谢回复,学习了 。

网友K:
串的太多了吧,这坏一颗整个电路都废了,一般都是串并一起的,也就串三五颗,然后再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串的太多了吧,这坏一颗整个电路都废了,一般都是串并一起的,也就串三五颗,然后再并联。

我测量一个LED压降是8V,整个一串15个LED压降是120V。所以都是串联的,理论上是坏一个就都不亮了。但实际只要质量好,LED不过流,10年也不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