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储能变流器PCS中SiC碳化硅MOSFET会加速替代IGBT!

楼主:
为什么在储能变流器PCS中SiC碳化硅MOSFET会加速替代IGBT!
使用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打造全SiC碳化硅储能变流器PCS!-倾佳电子(Changer Tech)专业分销
使用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升级传统IGBT储能变流器PCS,实现超高的储能变流器PCS平均效率,更小的储能变流器PCS体积重量!更低的储能变流器PCS成本!更高的储能变流器PCS功率密度!

随着铜价暴涨高烧不退,如何降低电感等磁性元件成本将成为电力电子制造商的一大痛点,使用基本公司碳化硅MOSFET单管或者模块替代IGBT单管或模块,可以显著提频降低系统综合成本(电感磁性元件,散热系统,整机重量),电力电子系统的全碳SiC时代,未来已来!倾佳电子(Changer Tech)专业分销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

倾佳电子(Changer Tech)致力于基本公司国产碳化硅(SiC)MOSFET功率器件在电力电子市场的推广!Changer Tech-Authorized Distributor of BASiC Semiconductor which committed to the promotion of BASiC™ silicon carbide (SiC) MOSFET power devices in the power electronics market!

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单管适用于各类储能变流器PCS,比如电站集中式储能变流器PCS,工商业模块化储能变流器PCS,户用储能PCS等。

储能变流器PCS是连接储能电池系统和电网的双向电流可控转换装置,决定了新型储能系统的效率和安全,影响着新型储能系统的使用寿命。储能变流器的核心作用叠加新型储能电站装机规模攀升,使用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打造全SiC碳化硅储能变流器PCS享受市场快速扩张红利。目前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使用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打造全SiC碳化硅储能变流器PCS竞争优势较明显。
使用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储能PCS替代IGBT模块方案。SiC以耐高压、耐高温、体积小、响应速度快等优势,规避了IGBT技术壁垒、产能受限的问题.
储能变流器技术发展集中在软件和硬件两大领域。构网型变流器的控制模式(算法)快速迭代。其主要应用在新能源配套和独立储能电站等场景,因为它可以稳定整个电网、改善系统稳定性,所以该技术在以上两个主要应用场景渗透比例高。国内主要构网型变流器厂商在该项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突破。
构网型iC碳化硅MOSFET储能PCS硬件与构网型变流器控制模式紧密相关,iC碳化硅MOSFET储能PCS须具备较强的支撑能力,实现瞬间输出较大有功、无功电流,发挥较强的支撑作用,且有较快的响应速度。

IGBT芯片技术不断发展,但是从一代芯片到下一代芯片获得的改进幅度越来越小。这表明IGBT每一代新芯片都越来越接近材料本身的物理极限。SiC MOSFET宽禁带半导体提供了实现半导体总功率损耗的显著降低的可能性。使用SiC MOSFET可以降低开关损耗,从而提高开关频率。进一步的,可以优化滤波器组件,相应的损耗会下降,从而全面减少系统损耗。通过采用低电感SiC MOSFET功率模块,与同样封装的Si IGBT模块相比,功率损耗可以降低约70%左右,可以将开关频率提5倍(实现显著的滤波器优化),同时保持最高结温低于最大规定值。

未来随着设备和工艺能力的推进,更小的元胞尺寸、更低的比导通电阻、更低的开关损耗、更好的栅氧保护是SiC碳化硅MOSFET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体现在应用端上则是更好的性能和更高的可靠性。
为此,BASiC™基本公司研发推出更高性能的第三代碳化硅MOSFET,该系列产品进一步优化钝化层,提升可靠性,相比上一代产品拥有更低比导通电阻、器件开关损耗,以及更高可靠性等优越性能,可助力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直流快充、工业电源、通信电源、伺服驱动、APF/SVG、热泵驱动、工业变频器、逆变焊机、四象限工业变频器等行业实现更为出色的能源效率和应用可靠性。

为满足光伏储能领域高电压、大功率的应用需求,BASiC™基本公司基于第二代SiC MOSFET技术平台开发推出了2000V 24mΩ、1700V 600mΩ高压系列碳化硅MOSFET,产品具有低导通电阻、低导通损耗、低开关损耗、支持更高开关频率运行等特点。
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应用需求,BASiC™基本公司研发推出符合AEC-Q101认证和PPAP要求的1200V 80mΩ和40mΩ 的碳化硅MOSFET,可主要应用在车载充电机及汽车空调压缩机驱动中。
B3M040120Z是BASiC™基本公司基于第三代碳化硅MOSFET技术平台开发的最新产品,该系列产品进一步优化钝化层,提升可靠性,相对于上一代产品在比导通电阻、开关损耗以及可靠性方面有更进一步提升。
BMF240R12E2G3是BASiC™基本公司基于PcoreTM2 E2B封装的1200V 5.5mΩ工业级全碳化硅半桥功率模块,产品采用集成的NTC温度传感器、Press-Fit压接技术以及高封装可靠性的氮化硅AMB陶瓷基板,在导通电阻、开关损耗、抗误导通、抗双极性退化等方面表现出色。
B2M040120T和B2M080120T是BASiC™基本公司基于第二代碳化硅MOSFET技术开发的顶部散热内绝缘的塑封半桥模块,主要应用于OBC、空调压缩机和工业电源中。
BASiC™基本公司推出可支持米勒钳位的双通道隔离驱动芯片BTD25350系列,此驱动芯片专为碳化硅MOSFET门极驱动设计,可高效可靠抑制碳化硅MOSFET的误开通,还可用于驱动MOSFET、IGBT等功率器件。

为了保持电力电子系统竞争优势,同时也为了使最终用户获得经济效益,一定程度的效率和紧凑性成为每一种电力电子应用功率转换应用的优势所在。随着IGBT技术到达发展瓶颈,加上SiC MOSFET绝对成本持续下降,使用SiC MOSFET替代升级IGBT已经成为各类型电力电子应用的主流趋势。

倾佳电子(Changer Tech)专业分销基本™(BASiC Semiconductor)碳化硅SiC功率MOSFET,BASiC基本™碳化硅MOSFET模块,BASiC基本™单管SiC碳化硅MOSFET,BASiC基本™SiC碳化硅MOSFET模块,BASiC基本™SiC碳化硅MOSFET模块,BASiC基本™I型三电平IGBT模块,BASiC基本™T型SiC碳化硅MOSFET模块,BASiC基本™混合SiC-IGBT单管,BASiC基本™混合SiC-IGBT模块,碳化硅(SiC)MOSFET专用双通道隔离驱动芯片BTD25350,单通道隔离驱动芯片BTD5350,双通道隔离驱动芯片BTD21520,单通道隔离驱动芯片(带VCE保护)BTD3011,BASiC基本™混合SiC-IGBT三电平模块应用于光伏逆变器,双向AC-DC电源,户用光伏逆变器,户用光储一体机,储能变流器,储能PCS,双向LLC电源模块,储能PCS-Buck-Boost电路,光储一体机,PCS双向变流器,三相维也纳PFC电路,三电平LLC直流变换器,移相全桥拓扑等新能源领域。在光伏逆变器、光储一体机、储能变流器PCS、OBC车载充电器,热管理电动压缩机驱动器,射频电源,PET电力电子变压器,氢燃料空压机驱动,大功率工业电源,工商业储能变流器,变频器,变桨伺服驱动辅助电源,高频逆变焊机,高频伺服驱动,AI服务器电源,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电源,机房UPS等领域与客户战略合作,倾佳电子(Changer Tech)全力支持中国电力电子工业发展!

倾佳电子(Changer Tech)-专业汽车连接器及功率半导体(SiC碳化硅MOSFET单管,SiC碳化硅MOSFET模块,碳化硅SiC-MOSFET,氮化镓GaN,驱动IC)分销商,聚焦新能源、交通电动化、数字化转型三大方向,致力于服务中国工业电源,电力电子装备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新型能源体系的发展趋势场景下,融合数字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热管理技术和储能管理技术,以实现发电的低碳化、用能的电气化和用电的高效化,以及“源、网、荷、储、车”的协同发展。倾佳电子(Changer Tech)-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将不断创新技术和产品,坚定不移与产业和合作伙伴携手,积极参与数字能源产业生态,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汽车智能互联连接器与线束,新能源汽车连接器,新能源汽车高压连接器与线束,直流充电座,耐高压连接器&插座,创新型车规级互联产品,包括线对板、板对板、输入输出、电源管理和FFC-FPC连接器,涵盖2级充电站和可在30分钟内为EV电池充满电的3级超快速充电站的高能效电源连接器,用于地下无线充电的IP67级密封连接器。以及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各类功率半导体器件:车规碳化硅(SiC)MOSFET,大容量RC-IGBT模块,碳化硅(SiC)MOSFET模块,IGBT模块,国产碳化硅(SiC)MOSFET,IPM模块,IGBT单管,混合IGBT单管,三电平IGBT模块,混合IGBT模块,光伏MPPT碳化硅MOSFET,伺服驱动SiC碳化硅MOSFET,逆变焊机国产SiC碳化硅MOSFET,OBC车载SiC碳化硅MOSFET,储能变流器PCS碳化硅MOSFET模块,充电桩电源模块碳化硅MOSFET,国产氮化镓GaN,隔离驱动IC等产品,倾佳电子(Changer Tech)全面服务于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电力电子装备,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系统,全液冷超充,高功率密度风冷充电模块,液冷充电模块,欧标充电桩,车载DCDC模块,国网三统一充电模块光储变流器,分布式能源、虚拟电厂、智能充电网络、V2X、综合智慧能源、智能微电网智能光储,智能组串式储能等行业应用,倾佳电子(Changer Tech)为实现零碳发电、零碳数据中心、零碳网络、零碳家庭等新能源发展目标奋斗,从而为实现一个零碳地球做出贡献,迈向数字能源新时代!Changer Tech strives to achieve new energy development goals such as zero-carbon power generation, zero-carbon data centers, zero-carbon networks, and zero-carbon home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zero-carbon earth and moving towards a new era of digital energy!

网友: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全力推进SiC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实现电力电子产业升级和自主可控!

为什么在储能变流器PCS应用中碳化硅SiC模块全面革掉IGBT模块的命!

储能变流器(Power Conversion System)英文简称PCS,可控制蓄电池的充电和放电过程,进行交直流的变换,在无电网情况下可以直接为交流负荷供电。 储能变流器PCS由DC/AC 双向变流器、控制单元等构成。 根据功率指令的符号及大小控制变流器对电池进行充电或放电,实现对电网有功功率及无功功率的调节。PCS储能变流器,全称Power Conversion System,是储能系统中的关键设备,用于实现储能电池与电网之间的能量转换和双向流动。它能够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或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以满足电网对储能系统的充放电需求。PCS储能变流器在储能系统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连接着储能电池和电网,确保储能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

PCS储能变流器的应用场景

1.能量时移:在用户侧储能系统中,PCS储能变流器可以用于能量时移,将白天时段内光伏多余的发电量储存起来,在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无光伏发电量的时段内再通过PCS释放出来,可以实现光伏发电的最大化自发自用。

2.峰谷套利:在用户侧储能系统中,尤其是执行分时电价的工商业园区,PCS储能变流器可用于进行峰谷套利,通过在电价低廉的时间段进行充电,在电价高昂的时间段进行放电,实现低充高放进行套利,达到节省园区整体用电成本的目的。

3.动态扩容:在电力容量受限的场景,类似电动汽车充电站场景,通过PCS储能变流器配置储能电池来进行动态扩容,充电高峰时候,PCS储能变流器进行放电,提供额外的功率支持;充电低峰时,PCS储能变流器进行充电,储存低价的电能进行备用,既能实现峰谷套利,又能给充电场站进行动态扩容。

4. 微电网系统:在微电网系统中,PCS储能变流器能够实现分布式电源与储能系统的协调控制,提高微电网的稳定性和供电质量。通过PCS储能变流器的精确功率控制和智能能量管理,可以实现微电网系统中电源和负荷的平衡和优化调度。

5. 电力系统调频调峰:在电力系统中,PCS储能变流器可以用于调频调峰,提高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当电网负荷高峰时,PCS储能变流器可以释放储能电池中的能量,为电网提供额外的功率支持;当电网负荷低谷时,PCS储能变流器则可以吸收电网中的多余能量,为储能电池充电,以备后用。

PCS储能变流器的发展趋势

目前在大型储能电站中普遍采用集中式PCS,一台大功率PCS同时控制多簇并联的电池,电池簇间的不均衡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处理;而组串式PCS,一台中小功率的PCS只控制一簇电池,实现一簇一管理,有效规避电池簇间的木桶效应,提升系统寿命,提高全寿命周期放电容量,组串式PCS规模化应用趋势已见雏形,在工商业储能一体柜中组串式PCS已成为行业主流方案,未来在大型储能电站中也将实现大规模化应用。

随着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的快速发展以及储能技术的不断进步,PCS储能变流器将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未来,PCS储能变流器将朝着更高效、更智能、更灵活的方向发展。

IGBT模块在十几 kHz开关频率中就会表现出严重的局限性,由于IGBT模块尾电流导致损耗较大。使用 SiC-MOSFET模块,开关频率增加,从而减小了滤波器体积。SiC 模块允许在数十和数百 kHz 的频率下运行,开关损耗相对较低,从而显著减少了滤波器和散热热系统的体积。这些技术进步使变流器总体积大幅度减少,效率提高,从而能够在较低温度下运行并可能延长组件的使用寿命。
为了满足PCS储能变流器更高效的需求,使用基本公司碳化硅SiC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可以提升系统效率1%,有效提升客户在PCS生命周期里的收益。SiC模块全面取代IGBT模块,从而将PCS储能变流器开关损耗降低高达 70% 至 80%,在储能变流器PCS应用中碳化硅SiC模块全面革掉IGBT模块的命!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汽车电驱动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PIM模块在中央空调,商用空套,热泵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PIM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IPM模块在家用空调压缩机,汽车空调热泵热管理,伺服驱动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IPM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高压变频器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高性能通用变频器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集中式充电桩电源模块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风电变流器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储能变流器PCS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光伏逆变器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逆变焊机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UPS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机车牵引辅助电源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BASiC™基半股份一级代理商致力于推动碳化硅SiC模块在大功率感应加热电源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

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模块正在替代英飞凌三菱赛米控富士IGBT模块!
基本SiC模块替代Infineon英飞凌IGBT模块,基本SiC模块替代三菱IPM模块,基本SiC模块替代Semikron赛米控IGBT模块,基本SiC模块替代赛米控丹佛斯功率模块,基本SiC模块替代Fuji富士IGBT模块!
使用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打造全SiC碳化硅电力电子系统!-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专业分销
使用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升级传统IGBT变流器,实现更高的变流效率,更小的变流体积重量!更低的变流成本!

随着铜价暴涨高烧不退,如何降低电感等磁性元件成本将成为电力电子制造商的一大痛点,使用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碳化硅MOSFET单管或者模块替代IGBT单管或模块,可以显著提频降低系统综合成本(电感磁性元件,散热系统,整机重量),电力电子系统的全碳SiC时代,未来已来!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专业分销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全力推进基本公司™国产碳化硅(SiC)MOSFET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

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致力于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国产碳化硅(SiC)MOSFET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全力推动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国产碳化硅(SiC)MOSFET加速革掉IGBT的命!Changer Tech is making every effort to promote the domestic BASiC silicon carbide (SiC) MOSFET to accelerate the replacement of IGBT!

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专业分销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2000V系列SiC碳化硅MOSFET-国产替代英飞凌IMYH200R100M1H,IMYH200R075M1H,IMYH200R050M1H,IMYH200R024M1H,IMYH200R012M1H,DF4-19MR20W3M1HF_B11,FF4MR20KM1HP,FF3MR20KM1H,FF5MR20KM1HP,FF5MR20KM1H,FF4MR20KM1H,FF3MR20KM1HP。

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功率模块兼容替代Infineon英飞凌FF900R12ME7W_B11,FF900R17ME7W_B11,FF450R12KT4,FF600R12ME4_B72,FF750R12ME7_B11,FF900R12ME7P_B11,IFF600B12ME4_B11,FF600R12KE4,FF800R12KE7

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功率模块兼容替代赛米控丹佛斯SK40MD120CR03ETE1,SK40MB120CR03TE1,SKKE60S12,SK80MB120CR03TE1,SK150MB120CR03TE2,SK200MB120CR03TE2,SKM125KD12SC,SK250MB120CR03TE2V1,SK250MB120CR03TE2,SKM350MB120SCH15,SKM350MB120SCH17,SKM500MB120SC,SKM260MB170SCH17

基本公司™SiC碳化硅MOSFET功率模块兼容替代FUJI富士2MBI600XHA120-50,2MBI450XHA120-50,2MBI450XNA120-50,2MBI600XNG120-50,2MBI800XNE120-50,2MBI1000XRNE120-50,2MBI450XNA170-50,2MBI600XNG170-50,2MBI800XRNE170-50,2CSI300DAHE120-50,2CSI450DAHE120-50,2CSI600DAHE120-50,2CSI200DAHE170-50,2CSI300DAHE170-50,2CSI400DAHE170-50

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致力于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国产碳化硅(SiC)MOSFET功率器件在电力电子市场的推广!Changer Tech-Authorized Distributor of BASiC Semiconductor which committed to the promotion of BASiC™ silicon carbide (SiC) MOSFET power devices in the power electronics market!

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致力于SiC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模块,SiC单管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IGBT单管,650V SiC碳化硅MOSFET在电源应用中全面取代Super Junction超结MOSFET!

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2000V系列SiC碳化硅MOSFET适用于1500V光储系统,1500V系统大组串SiC光伏逆变器,1500V系统储能变流器PCS,1500V系统固态断路器,固态变压器等。

大组串IGBT光伏逆变器MPPT传统上使用飞跨电容IGBT方案,控制复杂,频率低,采用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2000V系列SiC碳化硅MOSFET进行两电平改造,控制简单可靠,频率提升,电感成本降低,MPPT部分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IGBT芯片技术不断发展,但是从一代芯片到下一代芯片获得的改进幅度越来越小。这表明IGBT每一代新芯片都越来越接近材料本身的物理极限。SiC MOSFET宽禁带半导体提供了实现半导体总功率损耗的显著降低的可能性。使用SiC MOSFET可以降低开关损耗,从而提高开关频率。进一步的,可以优化滤波器组件,相应的损耗会下降,从而全面减少系统损耗。通过采用低电感SiC MOSFET功率模块,与同样封装的Si IGBT模块相比,功率损耗可以降低约70%左右,可以将开关频率提5倍(实现显著的滤波器优化),同时保持最高结温低于最大规定值。

未来随着设备和工艺能力的推进,更小的元胞尺寸、更低的比导通电阻、更低的开关损耗、更好的栅氧保护是SiC碳化硅MOSFET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体现在应用端上则是更好的性能和更高的可靠性。
为此,BASiC™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研发推出更高性能的第三代碳化硅MOSFET,该系列产品进一步优化钝化层,提升可靠性,相比上一代产品拥有更低比导通电阻、器件开关损耗,以及更高可靠性等优越性能,可助力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直流快充、工业电源、通信电源、伺服驱动、APF/SVG、热泵驱动、工业变频器、逆变焊机、四象限工业变频器等行业实现更为出色的能源效率和应用可靠性。

为满足光伏储能领域高电压、大功率的应用需求,BASiC™基半股份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基于第二代SiC MOSFET技术平台开发推出了2000V 24mΩ、1700V 600mΩ高压系列碳化硅MOSFET,产品具有低导通电阻、低导通损耗、低开关损耗、支持更高开关频率运行等特点。
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应用需求,BASiC™基半股份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研发推出符合AEC-Q101认证和PPAP要求的1200V 80mΩ和40mΩ 的碳化硅MOSFET,可主要应用在车载充电机及汽车空调压缩机驱动中。
B3M040120Z是BASiC™基半股份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基于第三代碳化硅MOSFET技术平台开发的最新产品,该系列产品进一步优化钝化层,提升可靠性,相对于上一代产品在比导通电阻、开关损耗以及可靠性方面有更进一步提升。

相较于传统封装形式,BASiC™基半股份PCB嵌入式功率模块单位半导体的通流能力可以提升约40%,或者同样电流输出使用的半导体用量减少1/3。同样功率输出条件下,功率模块物料成本有望降低20%。PCB布局设计相对于传统封装设计更加灵活,大大加快了工程开发的迭代速度和客户交付速度。受到封装限制而难以在传统逆变器中实现的高级电路拓扑,如三电平、IGBT/SiC MOSFET混并等方案,都可以借助BASiC™基半股份PCB嵌入式封装高度灵活性的优势而加速了产业化落地。
根据技术和商业评估,BASiC™基半股份PCB嵌入式功率模块是一项非常有前景的封装技术,有望在在单位功率成本、功率密度、产品交付和迭代速度等方面远远超越传统封装,成为未来电力电子应用的新方向。

BMF240R12E2G3是BASiC™基半股份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基于PcoreTM2 E2B封装的1200V 5.5mΩ工业级全碳化硅半桥功率模块,产品采用集成的NTC温度传感器、Press-Fit压接技术以及高封装可靠性的氮化硅AMB陶瓷基板,在导通电阻、开关损耗、抗误导通、抗双极性退化等方面表现出色。
B2M040120T和B2M080120T是BASiC™基半股份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基于第二代碳化硅MOSFET技术开发的顶部散热内绝缘的塑封半桥模块,主要应用于OBC、空调压缩机和工业电源中。
BASiC™国产SiC碳化硅MOSFET功率器件供应商-基本公司™推出可支持米勒钳位的双通道隔离驱动芯片BTD25350系列,此驱动芯片专为碳化硅MOSFET门极驱动设计,可高效可靠抑制碳化硅MOSFET的误开通,还可用于驱动MOSFET、IGBT等功率器件。

为了保持电力电子系统竞争优势,同时也为了使最终用户获得经济效益,一定程度的效率和紧凑性成为每一种电力电子应用功率转换应用的优势所在。随着IGBT技术到达发展瓶颈,加上SiC MOSFET绝对成本持续下降,使用SiC MOSFET替代升级IGBT已经成为各类型电力电子应用的主流趋势。

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专业分销基本™(BASiC Semiconductor)碳化硅SiC功率MOSFET,BASiC基本™碳化硅MOSFET模块,BASiC基本™单管SiC碳化硅MOSFET,BASiC基本™SiC碳化硅MOSFET模块,BASiC基本™SiC碳化硅MOSFET模块,BASiC基本™I型三电平IGBT模块,BASiC基本™T型SiC碳化硅MOSFET模块,BASiC基本™混合SiC-IGBT单管,BASiC基本™混合SiC-IGBT模块,碳化硅(SiC)MOSFET专用双通道隔离驱动芯片BTD25350,单通道隔离驱动芯片BTD5350,双通道隔离驱动芯片BTD21520,单通道隔离驱动芯片(带VCE保护)BTD3011R,BASiC基本™混合SiC-IGBT三电平模块应用于光伏逆变器,双向AC-DC电源,户用光伏逆变器,户用光储一体机,储能变流器,储能PCS,双向LLC电源模块,储能PCS-Buck-Boost电路,光储一体机,PCS双向变流器,三相维也纳PFC电路,三电平LLC直流变换器,移相全桥拓扑等新能源领域。在光伏逆变器、光储一体机、储能变流器PCS、OBC车载充电器,热管理电动压缩机驱动器,射频电源,PET电力电子变压器,氢燃料空压机驱动,商用空调PFC,大功率工业电源,工商业储能变流器,变频器,辅助电源,高频逆变焊机,高频伺服驱动,AI服务器电源,算力电源,数据中心电源,机房UPS等领域与客户战略合作,基半BASiC一级代理商全力支持中国电力电子工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