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补偿和频率补偿是针对闭环系统还是开环系统的?

楼主:
相位补偿的几种方法,以及频率补偿,这些是针对开环系统还是闭环系统的?如果是开环系统,是经过这些方法判断处理后变成闭环系统?还是本来就是闭环系统,只不过是效果不太好,再处理后效果变好?而且是在反馈支路上处理的?
分析一下相位补偿的过程,输入是负相输入端,输出和输入反相,这里输出和输入必然相差180度吗?会不会差其他度数?有没有可能运放内部容性导致再延迟?
输出在反馈到输入端,反馈支路可能有延时也有可能补偿延时,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叠加有可能会放大零输入也可能减小净输入,所以说系统的稳定性是研究开环还是闭环系统的?
不知以上我的理解对不对?这些方法有点把我搞蒙了。

网友:
开环系统有采用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使通带内某部分频率获得提升或衰减,或者获得更大的带宽,或者获得更平直的频率响应。

相位补偿主要用于闭环系统,目的是使闭环系统稳定工作并具有尽可能快的响应速度。

不是原来开环经处理后变成闭环,而是本来就闭环。也不是效果不好,而是根本就不能工作。不一定在反馈支路上处理,在闭环的任何地方均有可能。

网友:
【输入是负相输入端,输出和输入反相,这里输出和输入必然相差180度吗?】

必然。

【会不会差其他度数?有没有可能运放内部容性导致再延迟?】

运放的带宽不是无穷大。在高频时,实际运放已经不能视为理想运放。但此现象一般不能称为【再延迟】。

网友:
当然都需要,看什么系统。

网友:
自己随便搭了一个运放电路,反向放大器用AC参数扫描,只是在反馈支路上多并了一个电容,输出电压有很大不同,看书上说这叫米勒补偿,虽然我只是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