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如果黑屏了,不要急,也许能省你一笔维修费。

楼主:
                                      电视如果黑屏了,不要急,也许能省你一笔维修费。

前些天电视突然黑屏了,当然以前也有些症状,就是颜色有些不对了。

但声音还是很嘹亮。

如是用手机的手电筒照屏幕一下,额。有图像呢。定了:不是背光led坏就是提供给led的电源坏。

拆,把电视倒放在桌子上,稀里哗啦的拆了一堆螺钉。

量一下提供给led的电源有40多伏。据说有的70多伏不等。

基本确定是led坏。看这led确实老了。12年了。不想修led灯了。于是到拼多多买了个新的一样的。换上。

OK 亮了。比原来的还亮点。终于用学来的电子技术省了一顿饭钱。

网友:
用手机的手电筒照屏幕一下,额。有图像呢!

简单明了!!!

网友:
用手机的手电筒照屏幕一下有图像,这种方法确实不错啊,现在就是能省就省吧

网友A:
厉害了,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一个人捡漏了一台电视, 用的年头不长, 突然屏幕不亮了

拿回去, 低价买回去了, 拆开自己修, 好像也是灯板, 还是什么坏了, 换个件, 省了大几千

网友B:
换LED好换吗?感觉那个灯板不太好换。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捡漏了,50咸鱼买了一个AOC的电脑屏幕,描述说显示有问题,然后拆开之后各种检查,最后发现是排线接触不良,拿纸擦了擦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LED好换吗?感觉那个灯板不太好换。

老式的比较好换,新式大屏电视的拆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损坏屏幕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的手电筒照屏幕一下有图像,这种方法确实不错啊,现在就是能省就省吧

是啊,必须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一个人捡漏了一台电视, 用的年头不长, 突然屏幕不亮了 拿回去, 低价买回去了 ...

有机会就捡一个 。哈哈。

网友:
羡慕呀,。。。。。天天省饭钱,有技术就是好呀

网友:
拼多多配合的挺好还卖这个,还能买到这个

网友D:
换LED是个大工程啊,要把屏幕拆出来,里面的各种偏光板均光片拆完后都要按顺序放回去,而且很容易弄坏的,楼主可以多发一些图片来展示下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LED是个大工程啊,要把屏幕拆出来,里面的各种偏光板均光片拆完后都要按顺序放回去,而且很容易弄坏的, ...

就只这个图片了。我这个还好。只是里面的有些柱子老化了。不影响。拆的时候:

1,要找个大桌子保护屏幕,垫点软东西倒放在桌子上。

2,多螺钉要注意归类。

3,小心拆,如果拆不了不要蛮力,看看哪里卡住了或者有螺钉比较隐蔽没拧下来。

4,不确定就多记录用图片记录。

5,要记得小心把屏幕的接线和主板分开,其他的要分开的也分开,注意记录。

6,找背光电压线,一般是连接到屏幕的单独的电源线。测量背光电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据说网上有电视机背光的电压发生器可测量led背光。如果有,可能是led的问题。

7,led坏了有两种,一是修led,找到坏的led替换或者绕过(不用它,但可能会影响屏幕的亮度 有些地方没那么亮)。二是直接买同型号的led替换。

8,换后装上也要注意螺钉的大小,位置,动手时轻拿轻放。

网友:
我曾经被老式电视的高压电容打过,现在看别人拆电视都有阴影

网友:
腻害,不错,厉害了,受教,学习下,可能有用啊。。。。

网友E:
自己修确实很厉害,做好安全防护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修确实很厉害,做好安全防护哈

一定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