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 模拟IIC读写 EEPROOqM

楼主:
DEMO 目的

  •       学习读写带有 I2C 接口的 EEPROM
  •       学习GD32H7 GPIO的接口
AT24C02接口电路

GD32H7xx系列微控制器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微控制器,其提供了大量的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输入输出)端口供开发者使用。这些GPIO端口允许开发者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配置为不同的功能,如输入、输出、备用功能或模拟模式。

GPIO数量与分组

GD3H7xx系列微控制器有多组GPIO,这些GPIO被分为GPIOA、GPIOB、...、GPIOJ,GPIOK等多个组。其中,每组端口包含015共16个不同的引脚,而GPIOI包含011共12个不同的引脚。请注意,不同型号的GD32H7xx系列微控制器可能具有不同的端口组数和引脚数,具体可参阅相应芯片的数据手册。

GPIO配置

每个通用I/O端口都可以通过端口控制寄存器(GPIOxCTL)进行配置,以实现GPIO输入、GPIO输出、备用功能或模拟模式。J

  • GPIO输入:当端口配置为输入模式时,引脚可以读取外部信号的状态。
  • GPIO输出:当端口配置为输出模式时,引脚可以向外部设备发送信号。此时,可以通过GPIO输出模式寄存器(GPIOx_OMOHDE)配置为推挽(Push-Pull)或开漏(Open-Drain)模式。此外,输出端口的最大速度可以通过GPIO输出速度寄存器(GPIOx_OSPD)进行配置。
  • 备用功能:某些引脚支持特定的备用功能,如UART、SPI等通信接口。这些备用功能通常通过使能AFIO(Alternate Function Input/Output,复用输入输出端口)功能来实现。
  • 模拟模式:某些引脚还可以配置为模拟模式,用于模拟信号的处理。

GPIO寄存器

在GD32H7系列微控制器中,GPIO的配置和操作通常涉及到多个寄存器。

  • GPIOxCTL:端口控制寄存器,用于配置端口的输入/输出模式、上拉/下拉电阻等。
  • GPIOx_OMODE:GPIO输出模式寄存器,用于配置输出端口的模式(推挽或开漏)。
  • GPIOx_OSPD:GPIO输出速度寄存器,用于配置输出端口的最大速度。
  • GPIOx_PUD:GPIO上/下拉寄存器,用于配置引脚的上拉/下拉电阻。

输出驱动

  输出驱动既能够配置成推挽模式,也能够配置为开漏模式。

       在输出驱动模块中,包含两个 MOS 晶体管,上方与 Vdd 相连的是 P-MOS 晶体管,下方与 Vss 相接的是 N-MOS 晶体管。这两个 MOS 晶体管共同构成一个 CMOS 反向器。当输出驱动模块的输出控制端处于高电平时,上方的 P-MOS 晶体管会截止,下方的 N-MOS 晶体管则导通,此时 I/O 引脚向外部输出低电平;而当输出控制端为低电平时,上方的 P-MOS 晶体管导通,下方的 N-MOS 晶体管截止,I/O 引脚便向外部输出高电平。在 I/O 引脚进行高、低电平切换时,两个 MOS 晶体管会交替导通,其中 P-MOS 晶体管负责灌电流,N-MOS 晶体管负责拉电流,这使得其负载能力和开关速度相比普通方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推挽输出的低电平约为 0V,高电平约为 3.3V。

I/O引脚、ESD 保护及上拉/下拉电阻

     进行 I/O 配置时,可以选择配置为上拉模式、下拉模式或悬空模式(无上拉和下拉),即通过控制上拉/下拉电阻的通断实现。上拉即是将引脚的默认电平设置为高电平(接近V),下拉即是将引脚的默认电平设置为低电平(接近V),悬空时,引脚的默认电平不定
     I/O引脚上还集成了 ESD 保护模块,ESD 又称为静电放电,其显著特点是高电位和作用时间短,这不仅影响电子元器件的使用寿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元器件损坏。ESD 保护模块可有效防止静电放电对芯片产生不良影响。

DEMO 代码

         参考正点原子的代码

main函数

#include "gd32h7x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d32h759i_eval.h"
#include "gd32h759i_lcd_eval.h"
#include "./SYSTEM/delay/delay.h"
#include "./BSP/TIMER/timer.h"
#include "./BSP/24CXX/24cxx.h"

const uint8_t g_text_buf[] = {"gd32 IIC TEST"}; /* 要写入到 24c02 的字符串数组 */
#define TEXT_SIZE sizeof(g_text_buf) /* TEXT 字符串长度 */
/*!
    \brief      toggle the led every 500m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led_spark(void)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local = 0U;

    if(timingdelaylocal) {

        if(timingdelaylocal < 500U) {
            gd_eval_led_on(LED1);
        } else {
            gd_eval_led_off(LED1);
        }

        timingdelaylocal--;
    } else {
        timingdelaylocal = 1000U;
    }
}

/*!
    \brief      enable the CPU cache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cache_enable(void)
{
    /* enable i-cache */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
    SCB_EnableDCache();
}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datatemp[TEXT_SIZE];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ache_enable();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delay_init(600);
    /* initilize the LEDs, USART and key */
    gd_eval_led_init(LED1);
    gd_eval_led_init(LED2);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GPIO);
	  gd_eval_key_init(KEY_TAMPER, KEY_MODE_GPIO);
	  at24cxx_init();
	  timerx_int_init(10 - 1, 30000 - 1);
    printf("\r\nCK_SYS is %d", rcu_clock_freq_get(CK_SYS));

	  while (at24cxx_check())
		{
		   gd_eval_led_on(LED1);
		   delay_ms(500);
		   gd_eval_led_off(LED1);
		   delay_ms(500);
		}

    while(1) {

			if(RESET == gd_eval_key_scan(KEY_WAKEUP))
			{
			   printf("\r\nCK_SYS is 1");
				 at24cxx_write(0, (uint8_t *)g_text_buf, TEXT_SIZE);
			}

			if(RESET == gd_eval_key_scan(KEY_TAMPER))
			{
			  printf("\r\nCK_SYS is 2");
				at24cxx_read(0, datatemp, TEXT_SIZE);
				printf("The Data Readed Is: %s\r\n",datatemp);
			}

    }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模拟IIC代码

#include "./BSP/IIC/myiic.h"
#include "./SYSTEM/delay/delay.h"

/**
 * @brief       初始化I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H);  /* GPIOB时钟使能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GPIOB时钟使能 */

    /* SCL引脚模式设置,推挽输出,上拉 */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4);

    /* SDA引脚模式设置,开漏输出,上拉, 这样就不用再设置IO方向了, 开漏输出的时候(=1), 也可以读取外部信号的高低电平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60MHZ, GPIO_PIN_11);

    iic_stop();     /* 停止总线上所有设备 */
}

/**
 * @brief       IIC延时函数,用于控制IIC读写速度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iic_delay(void)
{
    delay_us(2);    /* 2us的延时, 读写速度在250Khz以内 */
}

/**
 * @brief       产生IIC起始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SDA(1);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DA(0);     /* START信号: 当SCL为高时, SDA从高变成低, 表示起始信号 */
    iic_delay();
    IIC_SCL(0);     /*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iic_delay();
}

/**
 * @brief       产生IIC停止信号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DA(0);     /* STOP信号: 当SCL为高时, SDA从低变成高, 表示停止信号 */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DA(1);     /*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iic_delay();
}

/**
 * @brief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 @param       无
 * @retval      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uint8_t waittime = 0;
    uint8_t rack = 0;

    IIC_SDA(1);     /* 主机释放SDA线(此时外部器件可以拉低SDA线) */
    iic_delay();
    IIC_SCL(1);     /* SCL=1, 此时从机可以返回ACK */
    iic_delay();

    while (IIC_READ_SDA)    /* 等待应答 */
    {
        waittime++;

        if (waittime > 250) /* 没有收到应答信号 */
        {
            iic_stop();
            rack = 1;
            break;
        }
    }

    IIC_SCL(0);     /* SCL=0, 结束ACK检查 */
    iic_delay();
    return rack;
}

/**
 * @brief       产生ACK应答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ack(void)
{
    IIC_SDA(0);     /* SCL 0 -> 1  时 SDA = 0,表示应答 */
    iic_delay();
    IIC_SCL(1);     /* 产生一个时钟 */
    iic_delay();
    IIC_SCL(0);
    iic_delay();
    IIC_SDA(1);     /* 主机释放SDA线 */
    iic_delay();
}

/**
 * @brief       不产生ACK应答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DA(1);     /* SCL 0 -> 1  时 SDA = 1,表示不应答 */
    iic_delay();
    IIC_SCL(1);     /* 产生一个时钟 */
    iic_delay();
    IIC_SCL(0);
    iic_delay();
}

/**
 * @brief       IIC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t;

    for (t = 0; t < 8; t++)
    {
        IIC_SDA((data & 0x80) >> 7);    /* 高位先发送 */
        iic_delay();
        IIC_SCL(1);
        iic_delay();
        IIC_SCL(0);
        data <<= 1;     /* 左移1位,用于下一次发送 */
    }
    IIC_SDA(1);         /* 发送完成, 主机释放SDA线 */
}

/**
 * @brief       IIC读取一个字节
 * @param       ack:  ack=1时,发送ack; ack=0时,发送nack
 * @retval      接收到的数据
 */
uint8_t iic_read_byte(uint8_t ack)
{
    uint8_t i, receive = 0;

    for (i = 0; i < 8; i++ )    /* 接收1个字节数据 */
    {
        receive <<= 1;          /* 高位先输出,所以先收到的数据位要左移 */
        IIC_SCL(1);
        iic_delay();

        if (IIC_READ_SDA)
        {
            receive++;
        }

        IIC_SCL(0);
        iic_delay();
    }

    if (!ack)
    {
        iic_nack();     /* 发送nACK */
    }
    else
    {
        iic_ack();      /* 发送ACK */
    }

    return receive;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ifndef __MYIIC_H
#define __MYIIC_H

#include "gd32h7xx.h"

/* IO操作函数 */
#define IIC_SCL(x)      do{ x ? \
                            gpio_bit_write(GPIOH, GPIO_PIN_4, SET) : \
                            gpio_bit_write(GPIOH, GPIO_PIN_4, RESET); \
                        }while(0)         /* SCL */

#define IIC_SDA(x)      do{ x ? \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1, SET) : \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1, RESET); \
                        }while(0)         /* SDA */

#define IIC_READ_SDA    gpio_input_bit_get(GPIOB,GPIO_PIN_11)  /* 读取SDA */

/* IIC所有操作函数 */
void iic_init(void);                /* 初始化IIC的IO口 */
void iic_start(void);               /* 发送IIC开始信号 */
void iic_stop(void);                /* 发送IIC停止信号 */
void iic_ack(void);                 /* IIC发送ACK信号 */
void iic_nack(void);                /* IIC不发送ACK信号 */
uint8_t iic_wait_ack(void);         /* IIC等待ACK信号 */
void iic_send_byte(uint8_t txd);    /* IIC发送一个字节 */
uint8_t iic_read_byte(uint8_t ack); /* IIC读取一个字节 */

#endif

EEPROM 读写函数

#include "./BSP/IIC/myiic.h"
#include "./BSP/24CXX/24cxx.h"
#include "./SYSTEM/delay/delay.h"
#include "systick.h"
/**
 * @brief       初始化IIC接口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t24cxx_init(void)
{
    iic_init();
}

/**
 * @brief       在AT24CXX指定地址读出一个数据
 * @param       addr: 开始读数的地址
 * @retval      读到的数据
 */
uint8_t at24cxx_read_one_byte(uint16_t addr)
{
    uint8_t temp = 0;
    iic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

    /* 根据不同的24CXX型号, 发送高位地址
     * 1, 24C16以上的型号, 分2个字节发送地址
     * 2, 24C16及以下的型号, 分1个低字节地址 + 占用器件地址的bit1~bit3位 用于表示高位地址, 最多11位地址
     *    对于24C01/02, 其器件地址格式(8bit)为: 1  0  1  0  A2  A1  A0  R/W
     *    对于24C04,    其器件地址格式(8bit)为: 1  0  1  0  A2  A1  a8  R/W
     *    对于24C08,    其器件地址格式(8bit)为: 1  0  1  0  A2  a9  a8  R/W
     *    对于24C16,    其器件地址格式(8bit)为: 1  0  1  0  a10 a9  a8  R/W
     *    R/W      : 读/写控制位 0,表示写; 1,表示读;
     *    A0/A1/A2 : 对应器件的1,2,3引脚(只有24C01/02/04/8有这些脚)
     *    a8/a9/a10: 对应存储整列的高位地址, 11bit地址最多可以表示2048个位置,可以寻址24C16及以内的型号
     */
    if (EE_TYPE > AT24C16)        /* 24C16以上的型号, 分2个字节发送地址 */
    {
        iic_send_byte(0XA0);      /* 发送写命令, IIC规定最低位是0, 表示写入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iic_send_byte(addr >> 8); /* 发送高字节地址 */
    }
    else
    {
        iic_send_byte(0XA0 + ((addr >> 8) << 1));   /* 发送器件 0XA0 + 高位a8/a9/a10地址,写数据 */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iic_send_byte(addr % 256);  /* 发送低位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ACK, 此时地址发送完成了 */

    iic_start();                /* 重新发送起始信号 */
    iic_send_byte(0XA1);        /* 进入接收模式, IIC规定最低位是1, 表示读取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temp = iic_read_byte(0);    /* 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iic_stop();                 /*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
    return temp;
}

/**
 * @brief       在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param       addr: 写入数据的目的地址
 * @param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 @retval      无
 */
void at24cxx_write_one_byte(uint16_t addr, uint8_t data)
{
    /* 原理说明见:at24cxx_read_one_byte函数, 本函数完全类似 */
    iic_start();                  /* 发送起始信号 */

    if (EE_TYPE > AT24C16)        /* 24C16以上的型号, 分2个字节发送地址 */
    {
        iic_send_byte(0XA0);      /* 发送写命令, IIC规定最低位是0, 表示写入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iic_send_byte(addr >> 8); /* 发送高字节地址 */
    }
    else
    {
        iic_send_byte(0XA0 + ((addr >> 8) << 1));   /* 发送器件 0XA0 + 高位a8/a9/a10地址,写数据 */
    }

    iic_wait_ack();             /* 每次发送完一个字节,都要等待ACK */
    iic_send_byte(addr % 256);  /* 发送低位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ACK, 此时地址发送完成了 */

    /* 因为写数据的时候,不需要进入接收模式了,所以这里不用重新发送起始信号了 */
    iic_send_byte(data);        /* 发送1字节 */
    iic_wait_ack();             /* 等待ACK */
    iic_stop();                 /*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
    delay_ms(10);               /* 注意: EEPROM 写入比较慢,必须等到10ms后再写下一个字节 */
}

/**
 * @brief       检查AT24CXX是否正常
 *   @note      检测原理: 在器件的末地址写如0X55, 然后再读取, 如果读取值为0X55
 *              则表示检测正常. 否则,则表示检测失败.
 *
 * @param       无
 * @retval      检测结果
 *              0: 检测成功
 *              1: 检测失败
 */
uint8_t at24cxx_check(void)
{
    uint8_t temp;
    uint16_t addr = EE_TYPE;
    temp = at24cxx_read_one_byte(addr); /* 避免每次开机都写AT24CXX */

    if (temp == 0X55)   /* 读取数据正常 */
    {
        return 0;
    }
    else    /* 排除第一次初始化的情况 */
    {
        at24cxx_write_one_byte(addr, 0X55); /* 先写入数据 */
        temp = at24cxx_read_one_byte(255);  /* 再读取数据 */

        if (temp == 0X55)return 0;
    }

    return 1;
}

/**
 * @brief       在AT24CXX里面的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个数的数据
 * @param       addr    : 开始读出的地址 对24c02为0~255
 * @param       pbuf    : 数据数组首地址
 * @param       datalen : 要读出数据的个数
 * @retval      无
 */
void at24cxx_read(uint16_t 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datalen)
{
    while (datalen--)
    {
        *pbuf++ = at24cxx_read_one_byte(addr++);
    }
}

/**
 * @brief       在AT24CXX里面的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个数的数据
 * @param       addr    : 开始写入的地址 对24c02为0~255
 * @param       pbuf    : 数据数组首地址
 * @param       datalen : 要写入数据的个数
 * @retval      无
 */
void at24cxx_write(uint16_t 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datalen)
{
    while (datalen--)
    {
        at24cxx_write_one_byte(addr, *pbuf);
        addr++;
        pbuf++;
    }
}

#ifndef __24CXX_H
#define __24CXX_H
#include "gd32h7xx.h"

#define AT24C01     127
#define AT24C02     255
#define AT24C04     511
#define AT24C08     1023
#define AT24C16     2047
#define AT24C32     4095
#define AT24C64     8191
#define AT24C128    16383
#define AT24C256    32767

/* 开发板使用的是24C02,所以定义EE_TYPE为AT24C02 */
#define EE_TYPE     AT24C02

void at24cxx_init(void);        /* 初始化IIC */
uint8_t at24cxx_check(void);    /* 检查器件 */
uint8_t at24cxx_read_one_byte(uint16_t addr);                       /* 指定地址读取一个字节 */
void at24cxx_write_one_by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a);            /* 指定地址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at24cxx_write(uint16_t 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datalen); /*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
void at24cxx_read(uint16_t addr, uint8_t *pbuf, uint16_t datalen);  /*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

#endif

DEMO 执行结果

网友:
读入与写出正常,移植成功,这是硬件还是软件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