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ESP32S3 蓝牙 每包字节大小问题求助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

我用2块ESP32S3开发板(MicroPython 1.22),1块服务端1块客户端,蓝牙通信已经成功,也交换了MTU,但服务端每次只能收到20字节,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尝试过更改MTU,更改gatts_set_buffer,都没有作用

我百度了,有人和我有相同的问题,解决方法是更改MP_BLUETOOTH_DEFAULT_ATTR_LEN属性,但是我没找到怎么更改这个属性,链接Ble, read more 20 bytes esp32 wroom32d. MTU not work

代码是我按MicroPython 的示例小改的

客户端

# This example finds and connects to a peripheral running the
# UART service (e.g. ble_simple_peripheral.py).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the low-level bluetooth module. For most
# applications, we recommend using the higher-level aioble library which takes
# care of all IRQ handling and connection management. See
#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lib/tree/master/micropython/bluetooth/aioble

import bluetooth
import random
import struct
import time
import micropython

from ble_advertising import decode_services, decode_name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_IRQ_CENTRAL_CONNECT = const(1)
_IRQ_CENTRAL_DISCONNECT = const(2)
_IRQ_GATTS_WRITE = const(3)
_IRQ_GATTS_READ_REQUEST = const(4)
_IRQ_SCAN_RESULT = const(5)
_IRQ_SCAN_DONE = const(6)
_IRQ_PERIPHERAL_CONNECT = const(7)
_IRQ_PERIPHERAL_DISCONNECT = const(8)
_IRQ_GATTC_SERVICE_RESULT = const(9)
_IRQ_GATTC_SERVICE_DONE = const(10)
_IRQ_GATTC_CHARACTERISTIC_RESULT = const(11)
_IRQ_GATTC_CHARACTERISTIC_DONE = const(12)
_IRQ_GATTC_DESCRIPTOR_RESULT = const(13)
_IRQ_GATTC_DESCRIPTOR_DONE = const(14)
_IRQ_GATTC_READ_RESULT = const(15)
_IRQ_GATTC_READ_DONE = const(16)
_IRQ_GATTC_WRITE_DONE = const(17)
_IRQ_GATTC_NOTIFY = const(18)
_IRQ_GATTC_INDICATE = const(19)
_IRQ_MTU_EXCHANGED = const(21)

_ADV_IND = const(0x00)
_ADV_DIRECT_IND = const(0x01)
_ADV_SCAN_IND = const(0x02)
_ADV_NONCONN_IND = const(0x03)

_UART_SERVICE_UUID = bluetooth.UUID("6E400001-B5A3-F393-E0A9-E50E24DC4179")
_UART_RX_CHAR_UUID = bluetooth.UUID("6E400002-B5A3-F393-E0A9-E50E24DC4179")
_UART_TX_CHAR_UUID = bluetooth.UUID("6E400003-B5A3-F393-E0A9-E50E24DC4179")

class BLESimpleCentral:
    def __init__(self, ble):
        self._ble = ble
        self._ble.active(True)
        self._ble.config(mtu=245)
        self._ble.irq(self._irq)

        self._reset()

    def _reset(self):
        # Cached name and address from a successful scan.
        self._name = None
        self._addr_type = None
        self._addr = None

        # Callbacks for completion of various operations.
        # These reset back to None after being invoked.
        self._scan_callback = None
        self._conn_callback = None
        self._read_callback = None

        # Persistent callback for when new data is notified from the device.
        self._notify_callback = None

        # Connected device.
        self._conn_handle = None
        self._start_handle = None
        self._end_handle = None
        self._tx_handle = None
        self._rx_handle = None

    def _irq(self, event, data):
        if event == _IRQ_SCAN_RESULT:
            addr_type, addr, adv_type, rssi, adv_data = data
            print(addr_type, bytes(addr), adv_type, decode_name(adv_data),decode_services(adv_data))
#             if bytes(addr) == b'\xc1\x19\xde\xbd\x01\xc7':
            if adv_type in (_ADV_IND, _ADV_DIRECT_IND) and _UART_SERVICE_UUID in decode_services(
                adv_data
            ):
                # Found a potential device, remember it and stop scanning.
                self._addr_type = addr_type
                self._addr = bytes(
                    addr
                )  # Note: addr buffer is owned by caller so need to copy it.
                self._name = decode_name(adv_data) or "?"
                self._ble.gap_scan(None)

        elif event == _IRQ_SCAN_DONE:
            if self._scan_callback:
                if self._addr:
                    # Found a device during the scan (and the scan was explicitly stopped).
                    self._scan_callback(self._addr_type, self._addr, self._name)
                    self._scan_callback = None
                else:
                    # Scan timed out.
                    self._scan_callback(None, None, None)

        elif event == _IRQ_PERIPHERAL_CONNECT:
            # Connect successful.
            conn_handle, addr_type, addr = data
            if addr_type == self._addr_type and addr == self._addr:
                self._conn_handle = conn_handle
                self._ble.gattc_discover_services(self._conn_handle)

        elif event == _IRQ_PERIPHERAL_DISCONNECT:
            # Disconnect (either initiated by us or the remote end).
            conn_handle, _, _ = data
            if conn_handle == self._conn_handle:
                # If it was initiated by us, it'll already be reset.
                self._reset()

        elif event == _IRQ_GATTC_SERVICE_RESULT:
            # Connected device returned a service.
            conn_handle, start_handle, end_handle, uuid = data
            print("service", data)
            if conn_handle == self._conn_handle and uuid == _UART_SERVICE_UUID:
                self._start_handle, self._end_handle = start_handle, end_handle

        elif event == _IRQ_GATTC_SERVICE_DONE:
            # Service query complete.
            if self._start_handle and self._end_handle:
                self._ble.gattc_discover_characteristics(
                    self._conn_handle, self._start_handle, self._end_handle
                )
            else:
                print("Failed to find uart service.")

        elif event == _IRQ_GATTC_CHARACTERISTIC_RESULT:
            # Connected device returned a characteristic.
            conn_handle, def_handle, value_handle, properties, uuid = data
            if conn_handle == self._conn_handle and uuid == _UART_RX_CHAR_UUID:
                self._rx_handle = value_handle
            if conn_handle == self._conn_handle and uuid == _UART_TX_CHAR_UUID:
                self._tx_handle = value_handle

        elif event == _IRQ_GATTC_CHARACTERISTIC_DONE:
            # Characteristic query complete.
            if self._tx_handle is not None and self._rx_handle is not None:
                # We've finished connecting and discovering device, fire the connect callback.
                if self._conn_callback:
                    self._conn_callback()
            else:
                print("Failed to find uart rx characteristic.")

        elif event == _IRQ_GATTC_WRITE_DONE:
            conn_handle, value_handle, status = data
            print("TX complete")

        elif event == _IRQ_GATTC_NOTIFY:
            conn_handle, value_handle, notify_data = data
            if conn_handle == self._conn_handle and value_handle == self._tx_handle:
                if self._notify_callback:
                    self._notify_callback(notify_data)

        elif event == _IRQ_MTU_EXCHANGED:
            conn_handle, mtu = data
            print('mtu:', mtu)

    # Returns true if we've successfully connected and discovered characteristics.
    def is_connected(self):
        return (
            self._conn_handle is not None
            and self._tx_handle is not None
            and self._rx_handle is not None
        )

    # Find a device advertising the environmental sensor service.
    def scan(self, callback=None):
        self._addr_type = None
        self._addr = None
        self._scan_callback = callback
        self._ble.gap_scan(5000, 50000, 30000)

    # Connect to the specified device (otherwise use cached address from a scan).
    def connect(self, addr_type=None, addr=None, callback=None):
        self._addr_type = addr_type or self._addr_type
        self._addr = addr or self._addr
        self._conn_callback = callback
        if self._addr_type is None or self._addr is None:
            return False
        self._ble.gap_connect(self._addr_type, self._addr)
        return True

    # Disconnect from current device.
    def disconnect(self):
        if self._conn_handle is None:
            return
        self._ble.gap_disconnect(self._conn_handle)
        self._reset()

    # Chaneg bytesize of one frame(MTU)
    def change_mtu(self):
        self._ble.gattc_exchange_mtu(self._conn_handle)

    # Send data over the UART
    def write(self, v, response=False):
        if not self.is_connected():
            return
        self._ble.gattc_write(self._conn_handle, self._rx_handle, v, 1 if response else 0)

    # Set handler for when data is received over the UART.
    def on_notify(self, callback):
        self._notify_callback = callback

def demo():
    ble = bluetooth.BLE()
    central = BLESimpleCentral(ble)

    not_found = False

    def on_scan(addr_type, addr, name):
        if addr_type is not None:
            print("Found peripheral:", addr_type, addr, name)
            central.connect()
        else:
            nonlocal not_found
            not_found = True
            print("No peripheral found.")

    central.scan(callback=on_scan)

    # Wait for connection...
    while not central.is_connected():
        time.sleep_ms(100)
        if not_found:
            return

    print("Connected")

    def on_rx(v):
        print("RX", v)

    central.on_notify(on_rx)

    with_response = False

    i = 0
    central.change_mtu()
    time.sleep_ms(1000)
    while central.is_connected():
        try:
            v = bytes.fromhex('682C004305111111111111003DF71000080501014001020000011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9EEF16')
            print("TX", v)
            central.write(v, with_response)
        except:
            print("TX failed")
        i += 1
        time.sleep_ms(400 if with_response else 4000)

    print("Disconnected")

if __name__ == "__main__":
    demo()

服务端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a UART periperhal.

#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the low-level bluetooth module. For most
# applications, we recommend using the higher-level aioble library which takes
# care of all IRQ handling and connection management. See
#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micropython-lib/tree/master/micropython/bluetooth/aioble

import bluetooth
import random
import struct
import time
from ble_advertising import advertising_payload

from micropython import const

_IRQ_CENTRAL_CONNECT = const(1)
_IRQ_CENTRAL_DISCONNECT = const(2)
_IRQ_GATTS_WRITE = const(3)
_IRQ_MTU_EXCHANGED = const(21)

_FLAG_READ = const(0x0002)
_FLAG_WRITE_NO_RESPONSE = const(0x0004)
_FLAG_WRITE = const(0x0008)
_FLAG_NOTIFY = const(0x0010)

_UART_UUID = bluetooth.UUID("6E400001-B5A3-F393-E0A9-E50E24DC4179")
_UART_TX = (
    bluetooth.UUID("6E400003-B5A3-F393-E0A9-E50E24DC4179"),
    _FLAG_READ | _FLAG_NOTIFY,
)
_UART_RX = (
    bluetooth.UUID("6E400002-B5A3-F393-E0A9-E50E24DC4179"),
    _FLAG_WRITE | _FLAG_WRITE_NO_RESPONSE,
)
_UART_SERVICE = (
    _UART_UUID,
    (_UART_TX, _UART_RX),
)

class BLESimplePeripheral:
    def __init__(self, ble, name="mpy-uart"):
        self._ble = ble
        self._ble.active(True)
        self._ble.irq(self._irq)
        ((self._handle_tx, self._handle_rx),) = self._ble.gatts_register_services((_UART_SERVICE,))
        self._connections = set()
        self._write_callback = None
        self._payload = advertising_payload(name=name, services=[_UART_UUID])
        self._advertise()

        self._value_handle = None

    def _irq(self, event, data):
        # Track connections so we can send notifications.
        if event == _IRQ_CENTRAL_CONNECT:
            conn_handle, _, _ = data
            print("New connection", conn_handle)
            self._connections.add(conn_handle)
        elif event == _IRQ_CENTRAL_DISCONNECT:
            conn_handle, _, _ = data
            print("Disconnected", conn_handle)
            self._connections.remove(conn_handle)
            # Start advertising again to allow a new connection.
            self._advertise()
        elif event == _IRQ_GATTS_WRITE:
            conn_handle, value_handle = data
            self._value_handle = value_handle
            value = self._ble.gatts_read(value_handle)
            if value_handle == self._handle_rx and self._write_callback:
                self._write_callback(value)
        elif event == _IRQ_MTU_EXCHANGED:
            conn_handle, mtu = data
            self.set_buff(247)

    def send(self, data):
        for conn_handle in self._connections:
            self._ble.gatts_notify(conn_handle, self._handle_tx, data)

    def is_connected(self):
        return len(self._connections) > 0

    def _advertise(self, interval_us=500000):
        print("Starting advertising")
        self._ble.gap_advertise(interval_us, adv_data=self._payload)

    def on_write(self, callback):
        self._write_callback = callback

    def set_buff(self, value):
        self._ble.gatts_set_buffer(self._handle_rx, value)

def demo():
    ble = bluetooth.BLE()
    p = BLESimplePeripheral(ble)

    def on_rx(v):
        print("RX", v)

    p.on_write(on_rx)

    i = 0
    while True:
        if p.is_connected():
            # Short burst of queued notifications.
            for _ in range(3):
                data = str(i) + "_"
                print("TX", data)
                p.send(data)
                i += 1
        time.sleep_ms(5000)

if __name__ == "__main__":
    demo()

@dcexpert

网友A:
蓝牙功能还没怎么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功能还没怎么用过。

我的心啊,一下子就洼凉洼凉的了。。。。

网友B:
https://www.zhihu.com/zvideo/1532694323103154176?utm_id=0

MicroPython ESP32 物联网05-蓝牙20个字节问题

这里有具体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zhihu.com/zvideo/1532694323103154176?utm_id=0 MicroPython ESP32 物联网05-蓝牙20个字节 ...

感谢答复,试了这个方法,依然只能接收发送20字节

网友:
因为蓝牙仅作为板间数据通道,连接后有大量的逻辑处理,已用python,暂时不打算改,所以用不了ESPNOW

网友:
可能你得看看底层,我之前研究NRF的吞吐量的时候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底层可能达到了你设置的吞吐量,但是在发送和接收的应用层限制了吞吐量。可以再找一找。

网友:
都是大佬,我学习学习一下,必须提高自己

都是大佬,我学习学习一下,必须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