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开漏输出?内部有上拉的算不算开漏输出?

楼主:
像这种芯片的引脚内部上拉至电源的算不算 开漏输出?

网友A:
【像这种芯片的引脚内部上拉至电源的算不算开漏输出?】

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芯片的引脚内部上拉至电源的算不算开漏输出?】 算。

老师这种有什么相关标准吗 我看网上介绍的开漏输出都是不带上拉的,IEEE的符号你了解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芯片的引脚内部上拉至电源的算不算开漏输出?】 算。

  这个图里是IEEE标准里的元器件 引脚的属性的 图, 有一个符号叫做具有提高阻抗的开集电输出,这是啥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种有什么相关标准吗 我看网上介绍的开漏输出都是不带上拉的,IEEE的符号你了解不

从首帖图中有虚线框以及RSTN引脚联接到一个缓冲门的输入端来看,这可能是个单片机的I/O口线,例如51单片机的I/O就是这样的,内部有个上拉电阻。这样就构成所谓“准双向口”,可以当输出引脚也可以当输入引脚使用。

至于74系列数字电路,则芯片内部没有上拉电阻,需要使用者外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里是IEEE标准里的元器件 引脚的属性的 图, 有一个符号叫做具有提高阻抗的开集电输出,这是 ...

【有一个符号叫做具有提高阻抗的开集电输出,这是啥意思呀】

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
开漏输出,描述的集电极开路,对应信号的电平状态由其他信号决定(只有一个下管控制,控制器只能给出0和高阻两种状态。)   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是IO输出的两种形式。  推挽输出电路本身既能给出高电平(1状态),又能给出低电平(0)状态。  开漏输出能实现不同高电平信号的通信。

回到题主的问题:

1,MOS管和电阻组成了开漏控制电路;

2,该引脚为输入引脚;

3,开漏输出一般外加电阻,最主要目的是能实现不同电平信号间的通信。并不是只能使用外部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