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仿真软件的3个方法导入第三方元件库

楼主:
LTspice 自带的元件库提供了大量的元件模型,能够满足基本的仿真需求,当需要仿真第三方的元件时,就需要创建元件模型或者是从元件供应商处直接下载库文件并导入到 LTspice 中使用。

对于二极管、三极管等小的器件来说,可以根据 datasheet 的特性参数建立元件模型;但是对于复杂的元件来说,创建元件模型即费时费力又不准确,好在大部分半导体厂商都提供了 spice 仿真模型,可以直接导入 LTspice 中使用,接下来就介绍 3 种方法将第三方元件库导入到 LTspice 中。

一、使用”.lib”命令或”.include”命令导入 spice 模型

相对于后面两种方法而言,这种方法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建立的元件库具有通用性,方便以后的仿真需求,而且,这种方法不仅用于 LTspice,也可以用于其他 spice 软件。

1.1 下载第三方库文件

根据之前的介绍,LTspice 的库文件多数是.sub、.lib 和.mod 文件,所以从第三方半导体厂商下载的库文件也基本是这 3 种扩展名的文件,下面分别是 2SC1815 元件的.lib 库文件和.sub 库文件,如图 1 所示。

图 1 2SC1815 元件的.lib 库文件和.sun 库文件

注意:.lib 或者.sub 文件一般是一行写完元件参数,当需要换行时,应以“+”开头。

1.2 存储.lib 文件或.sub 文件

可以将下载的.lib 或者.sub 库文件存放在 Documents\LTSpiceXVII\lib\sub 下,由于上述目录已经有 LTspice 自带的元件库,如果为了区分,也可以在上述目录下建立文件夹,如 Documents\LTSpiceXVII\lib\sub\mylib 下,如图 2 所示。

图 2 第三方库文件的放置路径

1.3 将库文件与元件符号相关联

库文件只是定义了元件的特征参数,而放置在原理图中的都是一个个的符号,所以要先给库文件关联一个符号,这一步可以有 2 种方法实现。

(1)使用现有的元件符号

仍是以 2SC1815 为例,在原理图中放置一个 NPN 的符号,如图 3 所示。

图 3 放置 NPN 符号

按住 shift 并右键单击晶体管打开组件属性编辑器,在 Value 中输入晶体管的 spice 型号名称(2SC1815),然后按 OK。或者右键单击标记为 NPN 的区域,打开 Enter new Value for Q1 并输入晶体管的 spice 模型名称。如图 4 所示。

图 4 修改 NPN 的值

至此,就把库文件和原理图符号关联在一起了,最后需要在原理图中引用库文件。如图 5 所示。

图 5 引用库文件

根据 1.2 中库文件的存储位置不同,引用库文件的方式有所不同。

如果库文件放在了 Documents\LTSpiceXVII\lib\sub 下,就写作:

.include 2SC1815test.lib

如果库文件放在了 Documents\LTSpiceXVII\lib\sub\mylib 下,就写作:

.include mylib/2SC1815test.lib

如果放在了上述以外的地方,则需填写完整路径。

(2)自动生成符号文件

在 LTspice 中打开 1.2 中目录下的库文件,将鼠标移到.mode 或者.subckt 一行,右键单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创建符号,即可自动创建一个元件符号,符号的端口名称是根据网表中.mode 或者.subckt 行中的节点名称自动生成的,可以根据需要相应的修改符号。

自动生成的符号文件会自动保存在以下文件夹中。

C:\Users\username\Documents\LTspiceXVII\lib\sym\AutoGenerated

1.4 运行仿真

运行 LTspice 仿真之后,系统没有报错,并显示出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仿真结果

网友:
二、在 LTspice 的标准库里导入 spice 模型

这种方法是直接编辑 LTspice 的标准库,并在其中添加需要添加的元件参数。

2.1 编辑 LTspice 标准库

例如,LTspice 打开“Documents\LTSpiceXVII\lib\cmp”文件夹下的“standard.bjt”文件,并在最后一行添加 2SC1815 元件参数,如图 7 所示。

图 7 将第三方库文件导入到 LTspice 标准库文件中

保存并覆盖掉原文件。

2.2 使用编辑后的 LTspice 标准库

在原理图中放置 NPN 符号,并在 NPN 的属性中改为 2SC1815,如图 8 所示。

图 8 修改 NPN 的物料号

2.3 运行仿真

图 9 仿真结果

网友:
三、在 LTspice 原理图中直接导入 spice 模型

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可以快速的运行仿真。

图 10 直接导入第三方元件参数

以上即是介绍的 3 种实现第三方库文件导入 LTspice 的操作,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