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和串口屏串口通讯

楼主:
主控和串口屏串口通讯,射频输出时,串口屏会误触发,不在触摸区也有概率点出二级菜单。搞得莫名其妙。产品是美容仪,1.7M输出。考虑是串口屏通讯被射频干扰。想在主控和串口屏串口通讯之间加数字隔离芯片。
有没有合适的数字隔离芯片型号推荐?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私聊我,THX!

网友A:
最简单是串联磁珠调试,如果成本接受也可以增加数字隔离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是串联磁珠调试,如果成本接受也可以增加数字隔离芯片

数字隔离芯片是直接把地也隔离吗?那如何进行串口通讯呢?不是要共地才能串口通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字隔离芯片是直接把地也隔离吗?那如何进行串口通讯呢?不是要共地才能串口通讯吗

不仅是串口信号,地也是隔离的,也就是信号的两端采用不同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仅是串口信号,地也是隔离的,也就是信号的两端采用不同的电源

会导致通讯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导致通讯不了

这种类型的显示屏没做过,不过CAN , RS485(比如TI的ISO3082) 将电源和信号隔离,用在工业环境多个产品中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