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圆图能不能直接读出匹配电容和电感的值?怎么读出来?图中实部和虚部是什么含义

楼主:
史密斯圆图能不能直接读出匹配电容和电感的值?怎么读出来?图中实部和虚部是什么含义

网友:
实部是复数阻抗的实数部分,电阻值。
虚部是复数阻抗的虚数部分,电感L和电容C产生的感抗和容

网友A:
要确定匹配电容和电感,要找到实部和虚部都接近于零的点,

且这个点的频率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匹配。你的这张图中无法直接读取这些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匹配电容和电感,要找到实部和虚部都接近于零的点, 且这个点的频率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匹配。你 ...

你好 唐总  那我如何使用这个网分进行阻抗匹配呢  加入测试出来的压电陶瓷换能器的阻抗是100欧姆,实部虚部和如图所示,那怎么调整电路的LC参数使得和压电陶瓷换能器的阻抗匹配呢?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匹配电容和电感,要找到实部和虚部都接近于零的点, 且这个点的频率和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匹配。你 ...

想知道被测试件 也就是负载和电路输出接口  阻抗匹配的过程  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