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调制的原理和波形生成过程?

楼主:
在仿真软件中的方波调制生成过程,方波调制可以用三角波和直流信号通过比较器生成不同占空比的方波,控制三角波的频率可以控制输出方波的频率,控制直流信号的幅值可以控制输出方波的占空比,如果方波调制用于控制单相逆变桥的控制开通,在嵌入式系统中也就是实际使用时是怎么生成不同占空比的方波的?

网友:
【在嵌入式系统中也就是实际使用时是怎么生成不同占空比的方波的?】

为生成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仍然是锯齿波或者近似锯齿波(上升下降均不是直线而是接近直线的指数曲线)与水平直线(直流电压)进行比较。这样生成的方波占空比与直流电压不是线性关系,但接近线性关系。

网友:
近似锯齿波波形见下图。上升下降均不是直线而是指数曲线。但与水平直线比较,仍可生成占空比不同的矩形波。

网友:
就是个IO上下变,只不过pwm是专门的IP来产生上下变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