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调制的单相逆变桥输出电路原理?

楼主:
方波调制的单相全桥逆变器输出接了一个电容和变压器的原边,请问这个电容在电路中的原理是什么?

在这个电路中,电路输出的功率大小和逆变桥开关管的开关频率有关,开关频率越高,负载接收的功率越大,我分析的原因就是:开关管在导通和关断阶段变压器原边才会储能并传递给副边,这样原边开关频率越高,磁通变化的时间或者次数越长越多,在变压器传递的能量也就越大,输出功率从也就越大?

网友A:
【开关频率越高,负载接收的功率越大】

没有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越高,负载接收的功率越大】 没有的事。

负载是一个变压器,逆变输出接一个电容后又接到变压器原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一个变压器,逆变输出接一个电容后又接到变压器原边

无论哪种逆变,本质上是个开关电源。而任何开关电源,都没有【开关频率越高,负载接收的功率越大】这种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种逆变,本质上是个开关电源。而任何开关电源,都没有【开关频率越高,负载接收的功率越大】这种事 ...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用在大功率工业用电源,焊接电源,电解电源,除尘电源等。

作为除尘电源,那么这种电源的输出功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 ...

【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

不错,有这种电路,输出端也确实是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 ...

【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用在大功率工业用电源,焊接电源,电解电源,除尘电源等。】

不一定几百千瓦,小到几百瓦就有采用这种拓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 ...

【这种电源的输出功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所有的电源,其输出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的变化范围……)都是由客户的需求决定的。收到客户需求后,设计者决定采用哪种拓扑、哪种型号的功率开关管、开关频率、变压器铁芯尺寸、变压器绕组、整流管型号、驱动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的输出功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所有的电源,其输出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的变化范 ...

我这个现场应该是除尘电源,但是现场就是通过改变输出频率决定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的,频率越高输出电流也越大,输出电压也越大,我想是不是在改变频率的时候改变占空比,频率越大,占空比越大,向变压器充电的时间越长,输出的功率也越大?不太理解这个功率是怎么调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现场应该是除尘电源,但是现场就是通过改变输出频率决定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的,频率越高输出电流也 ...

【我想是不是在改变频率的时候改变占空比,频率越大,占空比越大,向变压器充电的时间越长,输出的功率也越大?】

没有听说过【频率越大,占空比越大】的控制方式。

倒是有频率基本不变,靠占空比改变输出的控制方式。绝大部分开关电源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现场应该是除尘电源,但是现场就是通过改变输出频率决定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的,频率越高输出电流也 ...

【我想是不是在改变频率的时候改变占空比,频率越大,占空比越大,向变压器充电的时间越长,输出的功率也越大?】

倒是不必【频率越大,占空比越大】,只要脉冲宽度不变,频率越高,占空比自然变大,输出也自然变大。变频率的控制方式叫PFM,意思是脉冲频率调制。

但是,全桥电路可没有听说过采用变频率的控制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现场应该是除尘电源,但是现场就是通过改变输出频率决定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的,频率越高输出电流也 ...

【我这个现场应该是除尘电源,但是现场就是通过改变输出频率决定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的】

【除尘电源】可不是首帖所说的【单相全桥逆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 ...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用在大功率工业用电源】

功率达到几百千瓦的电源,不可能如同首帖所说【单相全桥】,使用单相交流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 ...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用在大功率工业用电源】

中国电力部门规定,单相供电最大负荷为5.5kW,所以功率达到几百kW的电源,一定是三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这种电路结构叫做全桥DC-DC,输出接的是一个变压器,这种结构功率做得很大,达到几百千瓦 ...

是三相动力电,功率185kW,是用变频器改造的,前级有整流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现场应该是除尘电源,但是现场就是通过改变输出频率决定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的】 【除尘电源】 ...

我说的全桥是输出是单相的,因为原来是三相,现在屏蔽掉一相,就剩余另外两相,虽然这两相和常说的单相不一样,但还是单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不是在改变频率的时候改变占空比,频率越大,占空比越大,向变压器充电的时间越长,输出的功率也 ...

我有几个照片,是在不同开关频率下的输出波形,当时没有按暂停,波形可能比较乱由错位,分析一下这个控制模式到底是什么控制的,肯定不是PWM,输出是方波,时基不变,看这个图,每格时间都是500ms,开关频率从小到大,其次是600HZ到8000HZ,有点像是你说的脉冲频率调制,改变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个数。但是这个怎么决定输出功率的大小的,脉冲数越多,输出功率越大,客户是这样说的,我没见过不知道其中原理。如果是你说的脉冲频率调制,它的输出电压和开关频率是正比关系还是不变关系,请指教。

还有一个问题,这样的输出波形用万用表能测量出来吗?频率这么高又是方波谐波成分肯定比较大,用福禄克15B+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照片,是在不同开关频率下的输出波形,当时没有按暂停,波 ...

从波形看,频率确实发生了变化,从600Hz到8kHz,达13倍以上。但占空比却没有变化13倍,而是基本没有变化。第一幅图,占空比大致为0.5,若是变化13倍,早就超过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照片,是在不同开关频率下的输出波形,当时没有按暂停,波 ...

【这样的输出波形用万用表能测量出来吗?】

我不知道你的福禄克15B+万用表是否能够测量这么高频率的电压,估计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看,频率确实发生了变化,从600Hz到8kHz,达13倍以上。但占空比却没有变化13倍,而是基本没有变化 ...

确实是你说的PFM脉冲频率调制,占空比不变,只是改变频率,但是这种调制输出功率和调制频率有关系吗?包括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和调制频率的关系?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开关次数越多,实际上导通的时间占一个单位时间是变长的,传递能量越多,但我不知道具体数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