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损坏的原因分析?

楼主:
单相全桥变换电路,输出有一个电流检测霍尔,但是这个霍尔很容易损坏,出现鼓包现象,请问这种现象一般是什么原因?是输出的方波谐波成分比较高导致霍尔出现磁饱和现象进而发热损坏的吗?暂时还没有想到其他原因?针对这种现场应用有什么专用的霍尔用在高频方面?

网友:
“单相全桥变换电路,输出有一个电流检测霍尔”

楼主善于文字描述电路问题

这种全桥变换电路应该MOS开关的全桥的方式, 楼主所述的这个霍尔是放在输出电路某个地方。当有电流时,霍尔元件可以检测这个磁场并产生电压信号。

但是这个霍尔很容易损坏,出现鼓包现象

大概率是检测电流超过了霍尔传感器的额定电流,使得霍尔传感器过热、鼓包

或者的电源的输出的波谐波成分较高

网友:
当然,原因可能很会多

比如,电压超了霍尔要求的电压,

还有,散热不良、霍尔元件的质量问题

都会很快让霍尔元件发热鼓包,坏掉

网友:
问了师傅有个不起眼的损坏,这个元件万一收到偶然的电磁冲击坏了但是用的时候还勘用,软毛病也存在

网友:
你说的鼓包 没见过啊,是不短路了 不是磁饱和

网友:
高温,高压静电击穿等会导致塑封鼓包的!具体的根据实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