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第三篇:ETH使用

楼主:
一:准备工作

        PC端设置以太网IP和端口,如下图所示:

二:TCP 客户端测试使用

        2.1,重点代码记录

            2.1.1,创建TCP客户端

void WCHNET_CreateTcpSocket(void)
{
    u8 i;
    SOCK_INF TmpSocketInf;

    memset((void *) &TmpSocketInf, 0, sizeof(SOCK_INF));
    memcpy((void *) TmpSocketInf.IPAddr, DESIP, 4);//设置目的IP
    TmpSocketInf.DesPort = desport;//设置目的端口
    TmpSocketInf.SourPort = srcport++;//设置源端口
    TmpSocketInf.ProtoType = PROTO_TYPE_TCP;//设置协议类型
    TmpSocketInf.RecvBufLen = RECE_BUF_LEN;//设置数据缓冲区长度
    i = WCHNET_SocketCreat(&SocketId, &TmpSocketInf);
    printf("WCHNET_SocketCreat %d\r\n", SocketId);
    mStopIfError(i);
    i = WCHNET_SocketConnect(SocketId);//建立TCP连接
    mStopIfError(i);
}

            2.1.2,套接字中断事件监控

void WCHNET_DataLoopback(u8 id)
{
    u32 len, totallen;
    u8 *p = MyBuf, TransCnt = 255;

    len = WCHNET_SocketRecvLen(id, NULL);//query length
    printf("Receive Len = %d\r\n", len);
    totallen = len;
    WCHNET_SocketRecv(id, MyBuf, &len);//Read the data of the receive buffer into MyBuf
    printf("recv buf :\r\n%s\r\n",MyBuf);
    while(1){
        len = totallen;
        WCHNET_SocketSend(id, p, &len);//Send the data
        totallen -= len;//Subtract the sent length from the total length
        p += len;//offset buffer pointer
        if( !--TransCnt )  break;//Timeout exit
        if(totallen) continue;//If the data is not sent, continue to send
        break;//After sending, exit
    }
}

void WCHNET_HandleSockInt(u8 socketid, u8 intstat)
{
    u8 i;

    if (intstat & SINT_STAT_RECV)//receive data
    {
        printf("TCP Client Recv!\r\n");
        WCHNET_DataLoopback(socketid);//Data loopback
    }
    if (intstat & SINT_STAT_CONNECT)//connect successfully
    {
#if KEEPALIVE_ENABLE
        WCHNET_SocketSetKeepLive(socketid, ENABLE);
#endif
        WCHNET_ModifyRecvBuf(socketid, (u32) SocketRecvBuf[socketid], RECE_BUF_LEN);
        for (i = 0; i < WCHNET_MAX_SOCKET_NUM; i++) {
            if (socket[i] == 0xff) {//save connected socket id
                socket[i] = socketid;
                break;
            }
        }
        printf("TCP Connect Success\r\n");
        printf("socket id: %d\r\n", socket[i]);
    }
    if (intstat & SINT_STAT_DISCONNECT)//disconnect
    {
        for (i = 0; i < WCHNET_MAX_SOCKET_NUM; i++) {//delete disconnected socket id
            if (socket[i] == socketid) {
                socket[i] = 0xff;
                break;
            }
        }
        printf("TCP Disconnect\r\n");
    }
    if (intstat & SINT_STAT_TIM_OUT)//timeout disconnect
    {
        for (i = 0; i < WCHNET_MAX_SOCKET_NUM; i++) {//delete disconnected socket id
            if (socket[i] == socketid) {
                socket[i] = 0xff;
                break;
            }
        }
        printf("TCP Timeout\r\n");
        WCHNET_CreateTcpSocket();
    }
}

        2.2,实验现象:TCP客户端接收到服务器下发的数据,打印展示,并将数据原路返回至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三:UDP服务器测试使用
        3.1,重点代码记录
            3.1.1,创建UDP服务器
void WCHNET_CreateUdpSocket(void)
{
    u8 i;
    SOCK_INF TmpSocketInf;

    memset((void *) &TmpSocketInf, 0, sizeof(SOCK_INF));
    TmpSocketInf.SourPort = srcport;//设置源端口
    TmpSocketInf.ProtoType = PROTO_TYPE_UDP;//设置协议类型
    TmpSocketInf.RecvStartPoint = (u32) SocketRecvBuf;//设置数据缓冲区起始地址
    TmpSocketInf.RecvBufLen = UDP_RECE_BUF_LEN;//设置数据缓冲区长度
    TmpSocketInf.AppCallBack = WCHNET_UdpServerRecv;//绑定接受回调函数
    i = WCHNET_SocketCreat(&SocketId, &TmpSocketInf);
    printf("WCHNET_SocketCreat %d\r\n", SocketId);
    mStopIfError(i);
}

            3.1.2,数据接收回调函数

void WCHNET_UdpServerRecv(struct _SOCK_INF *socinf, u32 ipaddr, u16 port, u8 *buf, u32 len)
{
    u8 ip_addr[4], i;

    printf("Remote IP:");
    for (i = 0; i < 4; i++) {
        ip_addr[i] = ipaddr & 0xff;
        printf("%d ", ip_addr[i]);
        ipaddr = ipaddr >> 8;
    }

    printf("srcport = %d len = %d socketid = %d\r\n", port, len,
            socinf->SockIndex);
    printf("buf:%s\r\n",buf);

    WCHNET_SocketUdpSendTo(socinf->SockIndex, buf, &len, ip_addr, port);
}

        3.2,实验现象:UDP服务器监听客户端,打印展示接收到的数据,并将数据原路返回至客户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他这个,是跑了OS吗?需要跑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是跑了OS吗?需要跑OS吗?

帖子里的实验过程没有跑OS的,但是这款芯片是可以跑OS的,具体怎么选择看自己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