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GD32H759I-EVAL】GD32H7 SysTick 延时

楼主:
Cortex-M7中的SysTick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定时器,它在Cortex-M7内核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SysTick 校准值固定为 1000 , SysTick 时 钟 源 可 选 择 为 CK_SYS或 CK_SYS/2 。 通 过 对 SYST_RVR寄存器进行配置,从而为系统提供1ms时基。当SysTick时钟源为CK_SYS (CK_SYS=a MHz)时,SYST_RVR寄存器值设置为(a*1000-1)。当SysTick时钟源为 CK_SYS/2时,SYST_RVR寄存器值设置为(a/2*1000-1)。

SysTick定时器配置1ms时基的步骤:

  1. 选择SysTick时钟源
    • 如果选择CK_SYS作为时钟源,那么SysTick的计数频率将等于系统时钟频率。
    • 如果选择CK_SYS/2作为时钟源,那么SysTick的计数频率将是系统时钟频率的一半。
  2. 计算SYST_RVR寄存器的值
    • 当使用CK_SYS作为时钟源时(假设CK_SYS = a MHz),SysTick每计数一次需要的时间为1/a微秒。为了获得1ms(即1000微秒)的时基,SysTick需要计数a * 1000次。但是,由于SysTick是向下递减的计数器,我们需要将计数次数减1作为重载值,所以SYST_RVR的值应设置为a * 1000 - 1。
    • 当使用CK_SYS/2作为时钟源时,SysTick每计数一次需要的时间为2/a微秒。为了获得1ms的时基,SysTick需要计数a/2 * 1000次。同样地,SYST_RVR的值应设置为a/2 * 1000 - 1。
  3. 配置SYST_RVR寄存器
    • 使用合适的值配置SYST_RVR寄存器。这通常涉及将计算出的值写入该寄存器。
  4. 启用SysTick中断和定时器
    • 配置SysTick控制寄存器(SYST_CTRL)以启用SysTick中断(如果需要的话)并启动定时器。
  5. 编写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
    • 编写一个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SysTick中断。这个中断服务程序将在每个1ms的时间间隔内被调用。

实例代码

#include "./SYSTEM/delay/delay.h"

static uint16_t  g_fac_us = 0;      /* us延时倍乘数 */

/**
 * @brief 初始化延迟函数
 * @param       sysclk: 系统时钟频率, 即CPU频率(HCLK),单位 Mhz
 * @retval      无
 */
void delay_init(uint16_t sysclk)
{

    SysTick->CTRL |= (1 << 2);                          /* SYSTICK使用系统时钟源,频率为HCLK */
    g_fac_us = sysclk ;                                 /* 不论是否使用OS,g_fac_us都需要使用,作为1us的基础时基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启SYSTICK */
    SysTick->LOAD = 0XFFFFFF;                           /* 注意systick计数器24位,所以这里设置最大重装载值 */

}

/**
 * @brief       延时nus
 * @note        无论是否使用OS, 都是用时钟摘取法来做us延时
 * @param       nus: 要延时的us数.
 * @note        nus取值范围: 0 ~ (2^32 / g_fac_us) (g_fac_us一般等于系统主频, 自行套入计算)
 * @retval      无
 */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icks;
    uint32_t told, tnow, tcnt = 0;
    uint32_t reload;
    reload = SysTick->LOAD;             /* LOAD的值 */
    ticks = nus * g_fac_us;             /* 需要的节拍数 */

    told = SysTick->VAL;                /*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
    while (1)
    {
        tnow = SysTick->VAL;

        if (tnow != told)
        {
            if (tnow < told)
            {
                tcnt += told - tnow;    /* 这里注意一下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
            }
            else
            {
                tcnt += reload - tnow + told;
            }
            told = tnow;
            if (tcnt >= ticks)
            {
                break;                  /* 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
        }
    }

}

/**
 * @brief       延时nms
 * @param       nms: 要延时的ms数 (0< nms <= (2^32 / g_fac_us / 1000))(g_fac_us一般等于系统主频, 自行套入计算)
 * @retval      无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delay_us((uint32_t)(nms * 1000));                   /* 普通方式延时 */
}

网友:
看来是,还是要用好这个Cortex-M7中的SysTick,它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