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的时间分析》书友问答接龙 第一集:基础知识

楼主:
《嵌入式软件的时间分析》是一本汽车行业领域的嵌入式软件理论、分析及实践,但是“嵌入式软件的时间分析”不是一个仅与少数专家或者仅与汽车行业相关的主题,深入了解嵌入式系统所面临的时间分析挑战,有助于开发更好、更可靠的嵌入式软件,还可在整个开发生命周期中节省大量成本。下面,就跟随着本书的围读小伙伴一起看看吧~

《嵌入式软件的时间分析》的书友们(@luyism @常见泽1 @数码小叶 @hehung @qinyunti ):

需在本周内,阅读完书籍的第一章节 基础知识,跟帖参与问答接龙互动:

(1)第一位跟帖发起本章问题,第二位解答第一位发起的问题,第三、四位继续问答接龙;

(2)最后一位是章节总结角色,以文字或者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本章进行总结。至此章节互动结束。

注意:发起的问题,对解题者理解、学习本章内容有切实意义;发起的问题不可重复。

活动交流群

论坛有开设汽车电子交流群,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微信添加“helloeeworld”为好友,对话:加入汽车电子交流群,入群交流。

扫码,对话:加入汽车电子交流群。

网友:
问:如何理解嵌入式实时系统中实时一词的含义?

网友A:
从源代码到执行文件需要哪些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源代码到执行文件需要哪些步骤

需要经过如下步骤:预编译 -> 编译 -> 汇编 -> 链接 -> 定位   这几步。

  • 预编译过程:预编译会处理所有的预编译指令,比如#define, #include, #if, #else, #endif...,此过程会将所有的宏进行替换,读取#include包含的全部文件,然后从条件变异种删除不满足的代码;
  • 编译过程:预编译的输出会传输给编译器,由编译器生成特定处理器的机器码(汇编代码),此过程并不会定义函数、便来那个、跳转地址等存储地址,只会以符号的形式存储;
  • 汇编过程:汇编器将将编译之后的程序代码转换为二进制代码,即目标文件。该过程也不会定义函数、变量、跳转地址;
  • 链接过程:链接器将汇编出来的目标文件整合到一个将要完成的程序中,只是仍然没有具体地址。链接过程也会整合一些外部引用库文件,比如.a或者.lib的函数库文件。链接过程也会解析使用到的所有符号(比如函数),会在整合的所有对象中搜索符号,如果搜索到了,则会解析对该符号的引用,如果整合文件中没找到,则会在包含的库文件中查找。如果所有地方都没有搜索到,则会提示“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name>”;如果在多个目标文件中都搜索到了,则会提示“redefinieiton of symbol <symbolname>”;
  • 定位过程:定位器就是为每一个符号的存储地址进行分配,定位器的输出文件是可执行文件(一般为hex、s19、elf等),一般开发工具中,都将定位器和链接器合并了,统称为链接器。一般工具还可以创建一个map文件,其中包含所有符号的存储位置列表,方便程序员查看。

网友:
第一章,作为基础知识的介绍,从V模型入手,介绍软件开发的整个过程,从而引入每个环节的时间分析,为后续章节铺垫。借鉴V模型的从抽象到具体,过渡到可执行文件的生成过程

这部分内容将从.c文件到可执行文件的步骤,描述的是言简意赅,读起来,感觉没有一点点是多余的。虽然这个步骤之前已经了解过,但还是有部分不知道的。比如链接器部分,对于函数和变量的解析、索引,一个文件和多个文件的变量定义以及引用,之前都是从报错上解决,但根本原理了解后,更加豁然开朗。本章最后,介绍了一下调试器,拿一个调试界面介绍了调试过程中常见的一些关注点和调试手段。“Bug”、“Debugger”、“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