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表面耐温

楼主:
请教一下 在MCU上面打上热熔胶会损坏芯片吗?

网友:
芯片可以放到SMT炉子里面

网友:
在MCU上打热熔胶不是标准的方法,

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
不会损坏单片机,以前做样品时,习惯了用热熔胶把电路板固定在塑料壳里

网友:
不会,MCU过reflow 上锡球时候都是245度左右的,但是你别带着电操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