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F 2.4使用入门

楼主:
液晶屏正面
液晶屏反面
液晶屏原理图

请解答入手方法与步骤!
谢谢!

网友A:
导入TTF字体文件
下载字体文件
安装字

在软件中使用TTF字体
在Cocos Creator中使用
然后,修改TTF字体样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TTF字体文件 下载字体文件 安装字 在软件中使用TTF字体 在Cocos Creator中使用 然后,修改TTF字 ...

在软件中使用TTF字体
在Cocos Creator中使用
然后,修改TTF字体样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