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使用时为什么有方向?

楼主:
在电流检测中使用到的霍尔为什么标了一个箭头,意思是使用方向,但是要检测的电流是交流为什么要区分方向?

网友:
原理上是电流方向和磁场方向垂直时,控制效果才明显,或显著

因为是磁性材料

网友:
  附件中是霍尼韦尔讲解霍尔传感器的资料,里面详细介绍了霍尔效应原理以及电路中应用事项,供参考

网友:
没方向,你知道1v电压是正的1a还是负的1a吗

网友:
一般激励电压的方向和输出的正向是同向的,这样你就可以根据相位判断你得到的信号是正版波还是另一半,即便是你测量直流,那也不希望输出是个负的电压对应电流的关系吧!

网友:
就留也是有方向的啊,只不过是在周期性变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