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SRAM等长线的最快画法

楼主:
最近大学生先进成图大赛电子类的奖项名单出来了,和一名学弟一同进了国赛

不过心头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我,故特地来求教下论坛的前辈和大佬们

问题如下:(有删减)

请听题:

如图:在主芯片和SRAM同层的情况下(板层四层,内层为vdd,vss),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做完这个等长布线?

如果能够将时间压缩在20分钟之内最好,整个比赛时长只有三小时,刨去前面的几个封装绘制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一点点调等长和线序根本来不及。

如有知道的大佬求回复分享经验,晚辈感激不已!

网友:
要想快,SRAM芯片方向左转90°,会好布一些

往往是最后几条线耽误时间,要提前规划好大概路径

网友:
位置和方向搞好,便于跑线,然后定义哪些线是哪一组的等长吧。这样就直接拖了。

网友A:
看这个有点像立创EDA的原理图。

网友:
我记得ad好像有脚本,代码写的,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
altium designer可以在原理图中设置差分等长,导入到PCB后软件会根据等长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有点像立创EDA的原理图。

软件是立创EDA(专业版2.1.61),比赛要求

网友:
像这样子吧。这个立创专业版搞的

如果不定义等长也是可以拖的,就是记得哪个最长的长度,其他的照它的去补偿。这样也可以实现等长。

网友B:
还有一点,个人看法。

选的封装不好看。最好不要外面搞个丝印框起来的。本来电阻 像0402的很小。加个丝印显得太大。

符号比如Cxx Uxx这种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字符瘦一点,清晰美观。多考虑一点细节,比赛应该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网友C:
出这个题目的人很扯,一个并行控制线也跑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个人看法。 选的封装不好看。最好不要外面搞个丝印框起来的。本来电阻 像0402的很小。加个丝 ...

了解了,多谢版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出这个题目的人很扯,一个并行控制线也跑等长?

sram不应该做等长吗。。。还是说有别的缘由?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sram不应该做等长吗。。。还是说有别的缘由?请指教

频率又不高,又不是差分串口线,跑等长有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