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竞猜】来猜猜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
准确猜对50积分,
猜到大概用途,相关行业的25积分
没猜到最接近者10积分。
结束时间:2024年7月10日
图片中圆环是玻璃,五颜六色的小块是什么呢,怎么做的呢?

网友:
我猜颜色识别矫正用的。

网友:
某种类型的色板或者标准参考物,用于比较和校准颜色或材料特性。它们可以被用在各种领域,如印刷业、涂料行业、纺织品制造等,以确保产品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制作这样的样品通常涉及将不同的颜料或染料混合在一起,然后将其涂覆在特定的基材上,例如塑料片或纸张。

网友:
不会是指甲油的比对卡吧,手指直接放在下面看看效果

网友:
哈哈,我拿微信扫一扫,扫出来的是LED灯底座

网友:
感觉这么多颜色 应该是用来比色的吧

网友:
色卡吧!感觉像是挑选颜色用的色卡。美甲用色卡?

网友:
内环有一个小的凹槽,应该是旋转定位用的,它的作用是放在某旋转设备上,设备上对应彩色块的地方有LED灯。旋转就会有彩色光射出。

网友:
画图的时候配色 颜色对比用的

网友:
不会是指甲油的比对卡吧,手指直接放在下面看看效果

美容美发还附带美甲~哈哈哈

网友:
内环有一个小的凹槽,应该是旋转定位用的,它的作用是放在某旋转设备上,设备上对应彩色块的地方有LED灯。旋转就会有彩色光射出。

哈哈~再猜猜,还真不是穿透过后,显示出对应颜色的光。
物体有颜色是吸收其他波长的光,漫反射或者反射某个波长的光。

网友:
我猜颜色识别矫正用的。

矫正颜色会用标准色卡,abode的卡,很贵一套

网友:
某种类型的色板或者标准参考物,用于比较和校准颜色或材料特性。它们可以被用在各种领域,如印刷业、涂料行业、纺织品制造等,以确保产品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制作这样的样品通常涉及将不同的颜料或染料混合在一起,然后将其涂覆在特定的基材上,例如塑料片或纸张。

很接近但是您说的色卡很多都是用的标准色卡,从外面买来的,很贵一套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再猜猜,还真不是穿透过后,显示出对应颜色的光。 物体有颜色是吸收其他波长的光,漫反射或者反射某 ...

那就是旋转指示用的,指示当前是什么颜色。

网友:
灯座的装饰玻璃,闪闪不同的颜色,晚上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矫正颜色会用标准色卡,abode的卡,很贵一套

感觉就是和颜色有关系,就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场景。

网友B:
不会是编码器码盘吧?但是码盘,又缺了一大块没有印刷上。

看了一下,有定位的地址,会不会是装在一个旋转的座子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编码器码盘吧?但是码盘,又缺了一大块没有印刷上。 看了一下,有定位的地址,会不会是装在一个旋 ...

编码盘用五颜六色的,话说我没见过编码盘,是老式的密码机那种吗

网友:
识色小游戏,或者色盲色弱小设备上的辅助件

看下面四分之一是没有颜色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码盘用五颜六色的,话说我没见过编码盘,是老式的密码机那种吗

我只是往那方面想。有定位孔,按理来说有些地方是可以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