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为什么有时候不用配置直接给单片机定发数据,并且返回到串口

楼主:
用GPIO开定时器模拟9600USART

网友:
来自 2楼

不太明白你的描述,具体是什么应用场景?

网友:
来自 4楼

嗯嗯,这个问题好像也蛮多bug的。。。。。。

网友:
表达不清楚,不好说怎么回复你。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以后,必须配置才可以发送数据,不可能自动发送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的描述,具体是什么应用场景?

就是,基于STM32RCT6 的开发板,用的随便两个引脚,去模拟USART串口通信收发数据。

有时候把发送和接收函数关掉,还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OX55,然后串口调试助手还能显示接收0x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基于STM32RCT6 的开发板,用的随便两个引脚,去模拟USART串口通信收发数据。 有时候把发送和接 ...

用GPIO口模拟串口发送还好做,接收不太好搞,得用定时器。

【有时候把发送和接收函数关掉,还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OX55,然后串口调试助手还能显示接收0x55】这个应该直接开启GPIO外部中断,然后就可以实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