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由UC3842控制的Boost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由UC3842控制的Boost电路问题
电感L的电感量取值如何计算?都考虑哪些问题

是否要考虑工作在DCM和CCM两种模式?

网友:
【请教由UC3842控制的Boost电路问题】

输入直流电压Vi是多少?UC3842工作电压(7脚)有一定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能工作甚至损坏。

网友:
【电感L的电感量取值如何计算?】

电感量根据输入电压Vi、输出电压Vo、输出电流、你选择的工作频率、你选择的占空比……计算。

网友A:
【是否要考虑工作在DCM和CCM两种模式?】

如果负载变化较大,电路就可能从一种模式进入另一种模式。所以需要根据负载变化范围来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要考虑工作在DCM和CCM两种模式?】 如果负载变化较大,电路就可能从一种模式进入另一种模式。所以 ...

谢谢老师回复

那电感L的电感量取值如何计算?都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回复 那电感L的电感量取值如何计算?都考虑哪些问题

【电感L的电感量取值如何计算?都考虑哪些问题】

第20页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L的电感量取值如何计算?都考虑哪些问题】 第20页开始。

假设电路在额定输出时,是不是还需要考虑电感的纹波电流,这个纹波电流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电感的纹波电流该怎么样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设电路在额定输出时,是不是还需要考虑电感的纹波电流,这个纹波电流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电感的纹波电 ...

【电路在额定输出时,是不是还需要考虑电感的纹波电流】

需要。

【这个电感的纹波电流该怎么样计算】

6楼贴出的《双向直流变换器》中都有。

网友C:
UC3842震荡频率如何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C3842震荡频率如何计算呢?

【UC3842震荡频率如何计算呢?】

查UC3842说明书,根据说明书中曲线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3842震荡频率如何计算呢?】 查UC3842说明书,根据说明书中曲线计算。

网友:
左边曲线族用于计算振荡频率,右边曲线族用于计算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