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16LC16K6TA有停产了,有没有替代HC16LC16K6TA的MCU,引脚完美兼容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HC16LC16K6TA有停产了,有没有替代HC16LC16K6TA的MCU,引脚完美兼容的,谢谢大家。

网友:
这颗看看,LC863316A,日本三洋公司生产的彩电微处理器,采用双列直插42密脚封装或四面扁平(QFP)48脚封装,具有16K片内ROM,工作温度范围为-5~70℃,存储温度范围为-55~125℃

引脚兼容信息
LC863316A的引脚配置和功能与HC16LC16K6TA相似,应该是可以兼容HC16LC16K6TA的引脚

网友A:
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是去问原型号生产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是去问原型号生产厂家。

他们停产了51的片子,大力推他们ARM32位的片子,不会告诉你其他厂家的替代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们停产了51的片子,大力推他们ARM32位的片子,不会告诉你其他厂家的替代品的

如果厂家有替代型号生产,那么就会告诉你,这是常识。

网友:
别老抱着别人不搞丢弃的东西不放。如果实在要用51就用stc的51系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厂家有替代型号生产,那么就会告诉你,这是常识。

他们  51和 ARM内核的都有,所以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从51转到他们的ARM,不会告诉我们替代的